NAZA DJI2212电机KV920 和30A OPTO电调想问下用什么电 ...
NAZA DJI2212电机KV920 和30A OPTO电调想问下用什么电池合适

楼主(2013-01-29):
NAZA DJI2212
电机
KV920 和30A OPTO电调 飞六轴1047桨想问下用什么
电池
合适! 想用5000MHA 50C电池会不会电池C数太高烧了电调?

楼主:
是用3S电池5000MHA 50C

网友A:
没问题,100C也不会烧

网友A:
你都没有理解放电C数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都没有理解放电C数是什么意思
楼上正解

网友B:
c数允许的最大放电倍数,50c等于5a×50 最大允许250a放电,你1a放电使用都可以,只是最大不能超过250a,c数高反而好,只是重量重了点,你那六轴25c都够了,大了很重的

楼主:
我是看大疆电调说适合1900mha到1600m ha,现在知道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