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ppm??求老鸟帮助啊

楼主(2013-01-29):
本人是菜鸟,希望魔友多多帮助在下

网友:
一种脉冲位置根据被调信号的变化而变化的调制方法。即用不同时间位置的脉波来表达0与1。一般是信号还没有调制到载波上的信号。

网友A:
应该是发射制式吧!!ppm  pcm 2.4g 等

不对楼下 改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发射制式吧!!ppm  pcm 2.4g 等

不对楼下 改正

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发射制式吧!!ppm  pcm 2.4g 等

不对楼下 改正

错!PPM 和PCM都属于FM频段,只是数据信号传输方式不同,PCM是数字传输,误差率低,PPM是模拟传输,有时候会有数据误差……

网友:
楼上正解。不过以前好的ppm设备,也是非常可靠的。

网友:
这个我不懂的

网友:
PPM是根据脉冲宽度来传输数据的 ,以前价格较低的FM遥控器就是PPM的,具体的可以从网上 查一下,具体我也说不清楚

网友:
一种传输的制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错!PPM 和PCM都属于FM频段,只是数据信号传输方式不同,PCM是数字传输,误差率低,PPM是模拟传输,有时候 ...

PPM和PCM不是FM频段或G频段或72MHz频段!只仅仅是你说的数据信号传输方式。而FM频段或G频段或72MHz频段则是发射载频。

网友:
PPM是Pulse Position Modulation(脉冲位置调制)的缩写。是一种将摇杆上的位置信息转化成脉冲信号的信号表示方法。至于所说的72MHZ或者2.4GHZ指的是发射机发射的载频频率。发射机先将摇杆的位置信息通过AD转换器转化成数字信息,经过PPM调制输出PPM脉冲信号。此脉冲信号是一个个长宽脉冲组合,然后将脉冲组合送到发射机的无线发射部分,发射部分将这个PPM信号调制到载波上发射出去。接收机收到发射机发出的载波信号后通过检波解码出这些PPM脉冲信号序列,根据序列指示来给接收机对应的通道输出位置信号,驱动舵机指向目标位置。

网友:
因为在以往的72MHZ频率的遥控器上,PPM模式直接将PPM脉冲信号发射出去,接收机是直接收到一个个脉冲序列。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在这个频率上有其他杂波干扰,导致接收机接收到的信号中混入了杂波。就会改变原有的脉冲组合,脉冲组合改变就意味着接收机解码出来的编码序列是和接收机发出的序列是不同的,这样就会导致接收机给舵机的信号是错误的,舵机乱动,抖动等情况。而且72MHZ和其他以前常用的频段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干扰信号。使得那个时候试用PPM的遥控器跳舵,抖舵的情况都比较多见。
而在PCM模式下,摇杆的位置信号是先通过数字编码,加入校验信息,有的甚至还把信息进行了加密,然后发射出去的,接收机接收的方式也是先接收再校验,类似网络的数据传送那样的模式,因为加入了校验,使得错误信息不会被接收机接受,跳舵抖舵的情况就改善了很多。但是因为加入了数字解码的过程。所以PCM模式的速度相较于PPM模式略有下降。

网友:
嘿嘿~你们在说什么??只知道价格ppm<pcm≈2.4

网友:
楼主fzzt说的比较好,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
fzzt说得比较专业,应该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