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再飞comet500 450V2差点炸机了

楼主(2013-01-29):
在这问下老鸟们一个问题,在调螺距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油门打到中点时陀机摆臂为水平的,以前我也是一直这样弄的,但是试飞了几次,每次一觉得控不住了就立刻把油门打到最小,这样大桨还在旋转的时候螺距已经为负了,以致飞机加速坠地,后来就改为油门最低点螺距为0了(新手还不会飞特技什么的),这样是否可行呢?

网友A:
油门最低点螺距为0,到时一阵风来你飞机想下都下不来,实在控不住了就切油门锁定!
有副翼调试比较麻烦,先把遥控螺距设到-100到100直线,把油门摇杆推中,这时用螺距尺把螺距调到0度,然后遥控里面设置螺距,油门最低点螺距是-2度,中点6度,高点11度,用螺距尺量准

网友B:
多练模拟器吧  你的方向感都没有练熟练  这次算你侥幸了  下次再飞  炸的你就退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练模拟器吧  你的方向感都没有练熟练  这次算你侥幸了  下次再飞  炸的你就退魔了

我从来都不敢飞高的,一般都是在膝盖这个高度飞,方向感也确实很差。

网友:
你这个不对,你的螺距是3d的,应该油门最低是-2,最高是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最低点螺距为0,到时一阵风来你飞机想下都下不来,实在控不住了就切油门锁定!
有副翼调试比较麻烦,先 ...

谢谢指导,现在明白了。

网友:
调螺距曲线就可以了,我现调的是0油门的时候有-2度的螺距

网友:
封这么大,还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