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 KV 数值的测定与研究。

楼主(2013-01-29):
最近刻意买了两个 KV 750 的 无刷电动机。

打算用在 汽油发动机的 直升机上 做发电机用,
这样直升机可以“长时间”飞行不担心电池耗尽。

于是按照下面的方法测定 该电机的 KV 数值,
——发现偏差 正好 1倍 ——很奇怪——

1、目测 该电机有 12个极、三相。(不会有错)
我主观认为:转一圈=4Hz——正确吗?应该吧?
2、示波器测得:满油门11.1V相电压波形如图:
周期950us对应频率1053Hz
3、计算:1053Hz / 4Hz ==> 263转/秒
263x60 = 15795 转/分钟
4、结论:15795/11.1 = 1423 KV 奇怪啊

请电机高手:切磋指点

楼主:
补充:电机里的 磁铁有 14块。

网友:
应该是磁极数的一半,14/2=7Hz

网友:
个人认为应该换成7Hz,这样算出来是kv是813

楼主:
谢谢,谢谢——实践也证明

转一圈:有:7个周期(7Hz)

网友:
顶,好强大,设备不错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谢谢——实践也证明

转一圈:有:7个周期(7Hz)

好像是泰克的示波器,有钱淫

网友:
测出频率后再数一下电机的槽极数和磁极数,然后代入公式:

  槽极数 ÷ 磁极数 × 频率 × 60 ÷(槽极数 ÷ 3 + 1)÷ 电压 = KV

    即:   N÷P×Hz×60÷(N÷3+1)÷V=KV

网友:
上面这个公式是我推导的,具体看这个帖,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18619&extra=&pag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