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天7飞亚拓450DFC无副翼直升机悬停及普通飞行模式设置图解!

楼主(2013-01-29):
天7遥控悬停及普通飞行模式设置图解,请各位老魔指点!
一.十字盘模式设置
二.十字盘参数调整设置(这个数值每台飞机可能不同,
我的十字盘参数设置刚好得到集体螺距正负12度,副翼和升降循环螺距8度。):
三.陀螺仪感度混控设置
四.油门曲线设置(有7段,如果设置EX+22,则为十段)
一段
二段
三段
四段
五段
六段
七段
五.螺距曲线设置(四段,如果设置EX+22,则为十段。我的飞机按此设置数值,
刚好油门最低时为-3度,油门中间时+5度,油门最高时+10度)
一段
二段
三段
四段
六.正反设置(这个需要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设置)
七.大小动作设置(完全新手设置)

网友A:
楼上那几位怎么搞的?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
正需要,学习了,好帖及时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那几位怎么搞的?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没错,不同的飞机参数不完全相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错,不同的飞机参数不完全相同。

所以仅供参考~

网友B:
每台机机都不一样的。。。。 一味的看数值 根本无用。

网友:
收藏贴子,时间好好研究下,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台机机都不一样的。。。。 一味的看数值 根本无用。

对于一个新手而言,没有参考数据,直接无从下手!

网友C:
你这不是无副翼吗,怎么十字盘用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不是无副翼吗,怎么十字盘用混控?

亚拓450DFC无副翼,卖家教我设置的,我也是新手!

网友D:
练习阶段建议EXP感度指数还是以负值为主!3D阶段可以为0或者正值

网友:
没用过天七,似乎相当够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每台机机都不一样的。。。。 一味的看数值 根本无用。

你好。我也是新手刚入固郎450。也是天七的控。油门曲线螺距一直不知从何下手。能按照上面的调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我也是新手刚入固郎450。也是天七的控。油门曲线螺距一直不知从何下手。能按照上面的调吗

可以参考 要根据自已的手感  看到固郎450真是亲切。。。。。我入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练习阶段建议EXP感度指数还是以负值为主!3D阶段可以为0或者正值

我的陀螺仪是3GX,EXP感度设置为0

网友:
我不看数字,看曲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亚拓450DFC无副翼,卖家教我设置的,我也是新手!

问一个问题:小弟的直升机已经大体按照说明顺序安装好了 舵机中立点也已经设置,油门中立点时 十字盘基本水平
推油门、副翼、升降摇杆时,三个斜盘舵机均能够按照正常动作运动

但是在设置螺距时,打开遥控器、插上了飞机电源(断开了电机两根连线),在 天地飞7 遥控器上选择了 螺距曲线
进入设置,在设置对应油门位置螺距 百分比时 无论怎么按遥控器上的+ -按键,桨叶的螺距都没变化(舵机没有动作),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我的操作步奏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按+、一设置参数,然后保存,然后到正常状态下打油门螺距舵,测试下螺距是否设置好。

水平有限,谨供参考。

网友:
我也入的天地飞7,只不过到时候准备上有副翼的,到时候参考下了

网友G(2013-03-11):
祝大家爽飞

网友:
大小动作-53%,,,,,那不是差不多是4通了,,最多是-30%,,

网友H:
这贴简直帮大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贴简直帮大忙了

发此帖子就是为了让和我一样的新手有个参考的东西!呵呵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新手学习,不错的内容。

网友I:
帮大忙的帖子,  正好也是天7控+DFC的机 ,这几天正愁着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I:
帮大忙的帖子,  正好也是天7控+DFC的机 ,这几天正愁着调试

呵呵!有用就好!

网友J:
太复杂了,,你这样怎么能让一新手入魔呀,,,,,我边上都没有飞过飞机的人,,汗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太复杂了,,你这样怎么能让一新手入魔呀,,,,,我边上都没有飞过飞机的人,,汗

潜水吧,那有不学习就会的道理

网友(2013-05-02):
中文的控呀.我控上面的单词他们认得我...

网友:
不懂那个

网友:
无副翼用传统十字盘模式吧。。。楼主什么三轴  这么神奇

网友:
我的除了曲线和感度值和你不同 其他都差不多

网友:
目测是液晶显示器~~高科技啊哇!

网友:
看来天7 还可以。

网友(2013-06-14):
正需要 收藏了

网友(2013-10-20):
不错的帖子 留名参考

网友K:
学习了  我的螺距 和你的差不多-2  +5  +8  过天改个你的试试 ,我要求是长时间悬停 和航线

楼主:
引用 网友K:
学习了  我的螺距 和你的差不多-2  +5  +8  过天改个你的试试 ,我要求是长时间悬停 和航线

你都是上校了,我新手,现在已重新调整过了!适合老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都是上校了,我新手,现在已重新调整过了!适合老手......

我也在学习,你注册的比我早

网友:
我是天7加450有副翼的,一直没调好,先学习了!!!

网友(2013-11-20):
看帖,回帖,美德

网友(2014-03-07):
看不懂我也帮这顶  留着以后有用

楼主(2014-05-19):
很久以前的帖子又被翻出来了,但愿能够帮助到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此帖子就是为了让和我一样的新手有个参考的东西!呵呵

我就是看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