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aza-h调机的相关问题,实在是晕,不太明白,螺距。。。。

楼主(2013-01-29):
在调参中的以下选项中:
舵机方向: 推油门是反方向,这个正常吗?
微调:螺距微调,这个时候遥控器是在中位吗?然后设置“螺距微调”到螺距尺的0度?
混控:总距混控,调节的又是什么呢?
循环螺距:原来要调节遥控器中的螺距曲线,现在不用调了,直接在这里调就可以了吗?
  点“正常位置”时候,遥控器中位吗?是0度吗?
  点“测量位置”时候。。。。完全不懂了

原来有副翼的最低、中位与最高位的逻距曲线是如何在这里调节的??谢谢

网友A:
舵机方向调至每个舵机运动方向相同便行,下页琨控比可调至每个摇干正常运动方向
微调s1-s3是调整每个舵机的中立点,螺距微调,调到螺距尺的0度
琨控比可调至每个摇干正常运动方向
循环螺距总距都在这页设定
检测正常运动方向要在姿态或gps模式下进行,点击每个方框,看机子运动方向与方框相同否,这个方框是动画模式显示的,很易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方向调至每个舵机运动方向相同便行,下页琨控比可调至每个摇干正常运动方向
微调s1-s3是调整每个舵机的 ...

舵机方向: 推油门是反方向

我现在把6通反向就正常了,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螺炬搞不明白了,谢谢

网友:
该没问题,但程式可调便是,小心炸机呵

网友B:
舵机方向: 推油门是反方向,这个正常吗?--不正常!要推油时,螺距向正螺距增大
微调:螺距微调,这个时候遥控器是在中位吗?然后设置“螺距微调”到螺距尺的0度?--遥控器不用在中位,螺距已经在0度附近了,这时微调软件,就可以使螺距为0度。
混控:总距混控,调节的又是什么呢?--调正负螺距,我的600是调成正负13度。
循环螺距:原来要调节遥控器中的螺距曲线,现在不用调了,直接在这里调就可以了吗?--对。
  点“正常位置”时候,遥控器中位吗?是0度吗?--遥控器不用在中位,螺距微调时,已经将螺距调成0度了。
  点“测量位置”时候。。。。完全不懂了--螺距调成0度 时,将大桨转到尾管上方,平行尾管,这时点击“测量位置” ,大桨的螺距会自动变化一个数值,再调微调,使螺距符合软件要求。

原来有副翼的最低、中位与最高位的逻距曲线是如何在这里调节的??-- 在“总距混控”选项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机方向: 推油门是反方向,这个正常吗?--不正常!要推油时,螺距向正螺距增大
微调:螺距微调,这个时候 ...

舵机方向:推油门时,螺距运动的方向与遥控推杆的方向相反,我把6通反正,这样可以吗?在有副翼中我知道设置swash为+或者是-就可以改变方向
混控:总距混控,正负13度如何调呀?好象只有一个数据哦,只能正或者负多少吧?
循环螺距:....再调微调,使螺距符合软件要求?这个还是不懂,呵呵
有副翼的最低、中位与最高位的逻距曲线,,,, 在“总距混控”选项,这里只有一个微调哦。。。

有点笨,麻烦了,谢谢

网友:
舵机方向:推油门时,螺距运动的方向与遥控推杆的方向相反,我把6通反正,这样可以吗?在有副翼中我知道设置swash为+或者是-就可以改变方向--可以调控或者软件上的正负,使与移动方法正确。
混控:总距混控,正负13度如何调呀?好象只有一个数据哦,只能正或者负多少吧?--首先,机子的正负螺距已经调成对称的,调微调只是调正负螺距的大小。
循环螺距:....再调微调,使螺距符合软件要求?这个还是不懂,呵呵--600好像是7-8度。
有副翼的最低、中位与最高位的逻距曲线,,,, 在“总距混控”选项,这里只有一个微调哦--首先,机子的正负螺距已经调成对称的,调微调只是调正负螺距的大小。

楼主:
呵呵,确实,还是不太明白,刚试机的时候,在手动模式下,转速转到要起飞的时候的时候,飞机震得不得了,赶紧收油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哎,这无副翼的折腾死我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呵呵,确实,还是不太明白,刚试机的时候,在手动模式下,转速转到要起飞的时候的时候,飞机震得不得了,赶 ...

机械调试不过关,大桨尾桨没平衡,双桨诸如此类......还有一个就是轴承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械调试不过关,大桨尾桨没平衡,双桨诸如此类......还有一个就是轴承损坏

兄弟,这是新机,后面三个问题不存在吧,前面这个我想不存在,我都装了十多台了,包括大的汽油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