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很着急,都想骂了。。关于naza

楼主(2013-01-29):
最近一直在调试naza,配的朗宇2212 kv980的电机,电调是好硬四合一,老油条异形机架。
但是当四轴通电时,总是3号位的电机有很大的阻力感,总是想问题是电机坏了,可是,今天突然开窍了,将三号位的电机和其他位置的电机调换位置,发现,不管哪个电机换在三号位上,总是通电有很大的阻力感,而原先的电机则又是顺滑了,于是得出结论,不是电机的问题。
那么到这里,我以为是naza马达怠速的设置有问题,于是又轮番将怠速调在了低位,推荐,高位,可是不管怎么整,三号位电机总是通电状态下,阻力感很大,而在关闭电源时,又顺滑如丝了。。
这个是什么问题?四合一电调是刚买的,应该不是电调的问题,那么只有naza的问题了。。。
另外,我这个naza买回来后,发现封条是拆开的,而且后来在调试naza时,发现参数设置分别是120%120%130%135%,貌似不是默认的参数,我买的全新naza该不会是二手有问题的吧?该死的js还说,拆封条是看看大疆发货时有木有漏发的。如果是js卖我的事二手naza,我在论坛暴他的名字了。。。。

网友:
顶           一定要讨个说法。。。。。。

网友A:
LZ还有一个排除法没试,把naza一三号电机的插头对换再启动试下,如果变成一号电机阻力大那就说明是naza有问题了,如果还是三号阻力大那就是电调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还有一个排除法没试,把naza一三号电机的插头对换再启动试下,如果变成一号电机阻力大那就说明是naza有问 ...

厉害!

网友:
楼主 你买的掌柜 不会叫阿飞正传吧?

网友B:
电调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是不是三号电机开了煞车?

网友:
在大疆网站上认可的代理商网络购买产品,出现争议,容易追溯和解决问题。首先楼主遇到的使用问题,可以要求代理商协助你解决,因为他们赚你钱了,里面包含着技术支持的费用。另外,楼主担心所买产品是二手的,如果在我们认可的代理商那里购买是可以免费替换的,这也是售后服务的一部分。
楼主同卖家商量解决这个问题吧。

网友:
最简单的 方式就是联系您的经销商!

网友:
别折腾了,直接买Phontom

网友:
我怎么感觉是你电调的行程和设置没弄好呢?行程都重新调了吗?

网友:
无刷电机在接入电池或者取了电池一段时间内转动螺旋桨都会感觉有阻力.飞起来没问题就行了~!不用纠结这些

网友:
楼主不要激动,和谐点哦

网友C:
另外,每一个naza在出厂前都是试飞过的,试飞有不同的机型,里面的参数可能并不是默认的100,这点也在这里向楼主澄清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每一个naza在出厂前都是试飞过的,试飞有不同的机型,里面的参数可能并不是默认的100,这点也在这里向 ...

谢谢商家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每一个naza在出厂前都是试飞过的,试飞有不同的机型,里面的参数可能并不是默认的100,这点也在这里向 ...

行程都是设置好的。
现在怀疑是电调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是不是三号电机开了煞车?

我明天试试,刚看了四合一的说明书。

网友D:
个人判断,电调的可能性最大,飞过固定翼滑翔的都知道,这是典型的电调刹车现象。

要判断其实很简单,脱离NAZA,只接4合1电调到接收机,给电调通电,哪个电机卡住了就是那个口的电调设定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判断,电调的可能性最大,飞过固定翼滑翔的都知道,这是典型的电调刹车现象。

要判断其实很简单,脱 ...

谢谢大哥。。。
我今天试试!可能是自己在调行程时,调乱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三号电机设置了刹车。。
这里特别感谢论坛里热心的抹油。

网友:
呵呵,自己乱调时触发了刹车功能,因为刹车是第一项,很容易无意议调动了

网友E:
建议LZ把把电调都恢复一下出厂设置,然后重新设置各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LZ把把电调都恢复一下出厂设置,然后重新设置各各功能。

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