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电机反转

楼主(2013-01-29):
是做后推机用的,电机有后出轴不过很难看散热也不好。
遥控器有反向开关,跪求怎么让电机反转?

网友:
无刷电机的话。有3根线。调换其中任意2根线

网友:
楼上正解。玩模型要多尝试

网友:
和工业上的三相异步电机一样,只能用二楼的方法改变转向,遥控器上油门通道的正反开关不能改变电机转向的。

网友:
乱插三根线就行...

网友:
无论有刷无刷!只要将两根电机线换一下位就能反转

网友A:
有感无刷电机好像换了没有用,转向不变的....

楼主:
无感,原来这么简单

网友:
全球鹰的头像告诉我们,要多尝试

网友:
9楼告诉我们要学学全球鹰的图像……

网友:
一楼的模友正解。。。

网友:
好简单啊!

网友:
可换线,也可在电调内设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感无刷电机好像换了没有用,转向不变的....

你应该试一下,如果调换了两根相线的线序,无刷的转向肯定改变

网友:
调换两根相线的线序

网友C:
其实只要运用简单的物理知识就可以解决。电机原理电磁感应,电流方向改变,电磁感应产生的力的方向也改变,实际上用左手螺旋定则就可以判断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试一下,如果调换了两根相线的线序,无刷的转向肯定改变

这个真的试了.....

电直的无刷电机,换两根线转向不变的....
不过见过可以换向的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只要运用简单的物理知识就可以解决。电机原理电磁感应,电流方向改变,电磁感应产生的力的方向也改变, ...

恨啊,因为市质检提都没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的试了.....

电直的无刷电机,换两根线转向不变的....

大哥。。。电直的电机调换两根相线的顺序也会反转的。。。谁说不反转的。。。

跟固定翼的无刷原理都是相同的哪里会不反转啊大哥。。。

网友:
我的HB2840电机配好盈40A电调,每次飞之前不论怎么接线,旋翼旋转方向都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