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V电机控制

楼主(2013-01-29):
看中一款控制器!有犯晕的地方 ;电机是220V 跟出线的 蓝,白   调速器接线图上的电机供电 接上了  那PWM输出怎么接?和电源并上接?那位大神给解答下
(本版勿发淘宝链接)

网友:
電機供電是電機的電源輸入,pwm輸出接電機

楼主:
M这么一说明白了

网友:
调速器供电和电机供电都接220VAC,PWM输出接电机
其他都是控制脚和状态脚

网友:
电机供电12-300V-----也没标注交直流国产的东西就是这样-不严谨

网友:
上面不是写 AC/DC 吗,意思是交直流随便啦,
当调速器信号电源与电机电源相同电压时可以连接在同一组电源上,不同时可以分别供电。
上面的端子如变频器或步进电机驱动器类似的控制信号。

网友:
这个调速器我买过一个,挺好用的,有慢启动、过载保护。可惜有一次我直接关总电源就烧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