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的水平尾翼也带有翼型吗

楼主(2013-01-29):
固定翼的水平尾翼也带有翼型吗

网友:
可以有,也可以没有,就平板一块,不过当然是有好啦,就是制作麻烦了

网友A:
遥控飞机的平尾除了常见的平板翼型也有用对称翼型的。自由飞行的橡筋牵引和活塞式发动机自由飞多数用平凸或弯度不大的凹凸翼型。

网友:
买的飞机有钱就有翼型..钱少就没翼型...

网友:
最简单的你看EPO或者EPS的飞机,尾翼都是有翼型的~

网友:
尾部的翼型其实起不到什么实际作用,就是好看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遥控飞机的平尾除了常见的平板翼型也有用对称翼型的。自由飞行的橡筋牵引和活塞式发动机自由飞多数用平凸或 ...

正解。。。。。。。。。

网友:
每种翼型的 特性不同! 滑翔机有 s型  练习机 平凸 或双凸不对称,,3d机就是 双凸对称的!

网友:
最好是对称翼型或平板,有升力的翼型会使俯仰安定性变差。

网友B:
3楼正解!
大体上来说:一架飞机的水平尾翼到底要什么样的翼型,平板还是其它的某种翼型,这要看这架飞机的总体设计要求了。

网友:
一般要求有翼型吧,平板也常见啊

网友:
要看什么飞机了

网友:
曲线翼型阻力小,平板翼型好制作,看怎么取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3楼正解!
大体上来说:一架飞机的水平尾翼到底要什么样的翼型,平板还是其它的某种翼型,这要看这架飞机的 ...

通常平尾的应该是有翼型的,且翼型一般为双凸对称翼型。因为平尾在绝大部分的常规布局的飞机上都是作为操纵面存在,并不是用来产生升力的,所以有没有翼型并不重要。但是为了保证退拉杆的的效果大致相同,试用对称翼型是比较合适的。

网友(2013-05-10):
在潜水的路过.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回复16楼,感谢分享,还是你说的比较通俗易懂

网友:
看机型来决定,一般来说都有型的。KT版除外啊

网友:
这款很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