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ach3机械原点及开关问题向大家请教!

楼主(2013-01-29):
昨天在数控车床上装上了一个常开干簧管和磁铁,用于回机械零的原点开关,因为是常开的,所以设置是高电平有效。

开始试的时候,将磁铁离干簧管100mm远,按回x原点让它走过去。可是往往走10mm或不定距离的就会停下来(没到干簧管位置),后来网友叫在总设置那个输入抖动那里加大了数值,原来是500/100的我设成5000/1000,就正常了(我真不明白,常开的开关,跟设这个数有什么关系的),可以走到干簧管处,这样就能归零成原点了。

可是今天再试的时候。又不行了,就是不到干簧管位置就会停,我试了将总设置输入抖动那个数值更改,没效果。

我试着更换其他输入口,也是一样,还有的输入口出现了图中状态红框上的那行英文字,我真不明白,常开的开关,为什么mach还能不动,反而常闭的是百试百灵(我拿两根线直接接上试的)

晚上回家后,我在家里的电脑又试了一下。电脑上什么硬件都没外接,只是设了图片上的输出,可是点回机械原点后,没反应,又出现了状态框的英文。

什么原因啊?怎么办呢?我只有常开的开关啊!

网友A:
mach不会玩干簧管很不可靠的。用微动开关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ch不会玩干簧管很不可靠的。用微动开关好。

我也试了长柄的微动开关,好像不怎么好。每次重开机后回原点都会相差5到10个丝,不过我用的是便宜的1块钱一个的开关,不知是不是开关的问题。

我将开关接在常开的脚位上,也是同样不行的。

反而是干簧管的感觉很好,就是怕震动,我试了撞了几下刀,位置全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试了长柄的微动开关,好像不怎么好。每次重开机后回原点都会相差5到10个丝,不过我用的是便宜的1块钱 ...

数控车床没试过,不过我想是不是要按以下设置,并且要装有两个限位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控车床没试过,不过我想是不是要按以下设置,并且要装有两个限位开关。

因为是常开开关,那两个限位打钩后更加惨,直接就提示开关开路,不能动,紧急停止都按不下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是常开开关,那两个限位打钩后更加惨,直接就提示开关开路,不能动,紧急停止都按不下去。

针脚确定是10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针脚确定是10吗?

所有针脚都试过了,好像限位开关一般都是要常闭的。原点开关就可选常开或常闭,问题是现在mach太不给力了!也不知是不是我的电脑问题,今天从装了电脑系统,重装了mach,从1.8到3.04几个版本,还用英文的没破解来试,都不行,同一症状,没到开关位置就停。

网友C:
这就是为什么人家喜欢用低电平作输入的原因了,空悬导线有感应电压,误动作了,在信号输入端加下拉电阻,10K左右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有针脚都试过了,好像限位开关一般都是要常闭的。原点开关就可选常开或常闭,问题是现在mach太不给力了 ...

也许是常开的不行,我用的是常闭触点。

网友(2013-03-10):
学习,准备上数控了,这个是要好好学习学习的。

网友D:
工业上需要精确定位的,用什么传感器啊?常见的光电和霍尔好象精度都不怎么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工业上需要精确定位的,用什么传感器啊?常见的光电和霍尔好象精度都不怎么好

普通的机械开关,回原点重复定位精度1S 内,这个是测试过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普通的机械开关,回原点重复定位精度1S 内,这个是测试过的

哦,回头去找几种开关试试,不过机械开关的稳定性还有耐用程度都有点不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哦,回头去找几种开关试试,不过机械开关的稳定性还有耐用程度都有点不确定

耐用程度都有点不确定

是对的,

光电的可靠性高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为什么人家喜欢用低电平作输入的原因了,空悬导线有感应电压,误动作了,在信号输入端加下拉电阻,10 ...

请教半桶水跟其他兄弟,这个下拉电阻是指在接口板输入接口和地线之间接一个10k的电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