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通过 华科尔魔方 兼容 futaba

楼主(2013-01-29):
(无正文)

网友(2013-03-19):
真想知道天地飞8X 能不能用 华科尔魔方   有人测试过 ?

网友:
可以兼容FUTABA?那么我可以用T8FG玩V120D02S了?

网友A(2013-08-05):
我也刚入了一个魔方和V120D02S。手头是futaba 14SG遥控器。手机可能控制飞机了。请教一下遥控器如何连接和设置,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刚入了一个魔方和V120D02S。手头是futaba 14SG遥控器。手机可能控制飞机了。请教一下遥控器如何连接 ...

插模拟口 就行 要交换下升降和副翼的分配 其他都不用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插模拟口 就行 要交换下升降和副翼的分配 其他都不用动

谢谢!
刚才都调好了,是得交换副翼和升降,十字盘设为H-1,设好反向。
动作大小可以调double rate,但就是没有调螺距的大小的,难道只能调螺距曲线?

网友(2013-09-04):
请问楼主 rc魔方和f控的连接线是哪一根?  rc和10c的控可以用吗?

网友:
你好 请问rc魔方和f控相连 用的是哪根线?谢谢 可以加qq17722415 请教你一下嘛?我想用我的10c玩mini cp

网友:
我想用14sg玩瓢虫

网友B(2014-08-06):
引用 网友A:
谢谢!
刚才都调好了,是得交换副翼和升降,十字盘设为H-1,设好反向。
动作大小可以调double rate,但 ...

你好!请问控的开关打开还是关闭的模拟状态?还有控的信号输出选择哪种制式?我也是14SG想用魔方控制CP。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控的开关打开还是关闭的模拟状态?还有控的信号输出选择哪种制式?我也是14SG想用魔方控制CP。 ...

14SG直接接教练线就可以了,控会自动开机,不用做其它额外设置
但个人不推荐用魔方,控制距离太短,使用时间短,容易失控的。

网友:
长见识了,回去试试。

网友(2014-10-04):
引用 网友A:
14SG直接接教练线就可以了,控会自动开机,不用做其它额外设置
但个人不推荐用魔方,控制距离太短,使用 ...

今天试了下我的14SG用魔方和mini cp对上频了。就是尾电机的感度控怎么调都没用,加油门几乎没有锁尾的趋势。刚插电的时候还有点锁尾的感觉,刚要飞起来就不能锁尾了。怎么回事??求解啊!

网友:
这个问题太个性化了,建议一步步排除,找到问题,如先看看不用魔方飞机是否飞行正常。如果一切正常,加魔方后不正常,而遥控器又可正常控制飞机,就得看看是不是设备兼容问题了,看看陀螺仪是否需要刷最新固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