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尾巴会上下抖动

楼主(2013-01-29):
打升降舵的时候,飞机尾巴会有轻微的上下抖动,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会不会是斜盘舵机有少量虚位造成的。

网友A:
快速打舵快速收舵的时候  或者明白说 就是你拨摇杆 而不是慢慢移动摇杆的情况下尾巴上下抖动属正常。。。。不信你去模拟器上试试。。。拨一下升降摇杆,其实副翼方向也有这种情况只不过没有这么明显。。。

网友:
正常的!模拟器有几款450型号都这样呢。

网友:
感度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速打舵快速收舵的时候  或者明白说 就是你拨摇杆 而不是慢慢移动摇杆的情况下尾巴上下抖动属正常。。。。 ...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减小抖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减小抖动呢

完全是手法问题,尽量避免这样打舵就可以了。。。而且注意机身的中心,尽量靠近主轴。

网友:
O圈硬化,换O圈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