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陈伯,911自旋怎么办

楼主(2013-01-29):
求助陈伯,911自旋怎么办,尾电机刚刚到货,3个尾电机每个换上去都是自旋,
是不是陀螺仪问题啊

网友:
尾翼用502固定死了吗?

网友:
尾翼用502固定死了吗?
否则打滑的话也会不锁尾

楼主:
没有,升起来大约10秒后开始快速自旋
10秒内尾巴锁得不是一般的紧

网友A:
可以换主电机试试,或者检查下陀螺仪。说明以往炸机程度

网友:
10秒后用手拿着飞机,摆动尾巴,看看尾翼转数有变化不。没有变化陀螺仪就有问题了

网友:
我的第一架911是一起飞就自旋。我估计是主板出问题了,主尾电机的转速不协调。现在用来练自旋悬停了。

网友:
chenyi1288兄:

主板(陀螺仪、MOSFET)有问题的机会最大。
建议:

(1)  旋翼头:
      检查并按紧所有连杆锁扣,要扣入球头内。
      锁扣松脱会引至自旋。

(2)  主尾电机接线:
      电机接线如有炸松脱也会引至自旋。检查补焊。
      如果尾电机曾炸甩尾盍而你重新装上,可能电刷会接触不良。

(3)  主板:
      小心用低温电烙铁在陀螺仪和MOSFET(接驳主尾电机的低导通电阻)
      补焊。

(4)  主尾电机轴、大齿:
      如缠上丝线毛发,都会引至自旋。检查、清除。

祝你新春爽飞
陈伯

楼主:
陈伯,124是没有的,3不知道怎么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陈伯,124是没有的,3不知道怎么弄啊

chenyi1288兄:

V911炸多了,主板上可能会有多处松焊脱焊,引至因接触
不良而做成电子失効。

可用不高於25W的尖咀电烙铁小心补焊。特别留意不要焊
太久令旁边的零件过热损坏。

陈伯

楼主:
陀螺仪和MOSFET在哪里啊,能不能发张图看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