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开3D后跑尾巴

楼主(2013-01-29):
X5,450DFC,开3D后油门推到最大,上下拉,4-5次会出现跑尾巴?怎么办啊?什么问题啊

楼主:
我用的是MB系统

网友:
这个问题太复杂,感度,中立点角度。。等等。。

楼主:
感度,中立点基本没问题,除了这个还有别的可以调的吗?

网友:
拉的太厉害,MB被拉晕了

网友:
检查一下震动,检查方法,把大桨拆掉,拿着机身开3D试震不震,没震动的话应该检查大桨与尾桨的顺畅度,因为不顺畅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急推油门会甩尾巴,3D受力时严重调转导致锁尾骗跑

网友:
我的陀螺有个功能叫 反螺距补偿

楼主:
大桨,尾桨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A:
如果不是第一次大螺距变化,而是反复后才发生的有可能是连续大螺距变化后掉转引起的,主浆转速降低就会导致尾桨转速降低,尾桨效率就会降低,可能就锁不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第一次大螺距变化,而是反复后才发生的有可能是连续大螺距变化后掉转引起的,主浆转速降低就会导致 ...

那怎么处理啊?

网友:
减小最大螺距   拉的慢点  提高转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怎么处理啊?

楼上说的比较有道理了,减少最大螺距(减小阻力);提高油门曲线、电调最好有定速功能、电池C数尽可能大,目的是维持尾桨转速(增大主动力);不要快速变换螺距(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