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per fp问题

楼主(2013-01-29):
1月8日趁华科尔降价入了架fp。今天才拿出来调机试飞。飞机拿在手里顺时针转时尾电机会停止旋转,这是因为陀螺仪锁尾的原因吗?
另外飞机倾斜时舵机会动也是因为陀螺仪的原因吗?

网友A:
这些都是3轴陀螺仪自动修正的原因,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都是3轴陀螺仪自动修正的原因,没问题的,

三轴陀螺仪不是只能测到三个方向平动的加速度吗?转动加速度怎么测?锁尾要用到转动加速度吧?我在另外一个群里看到说fp的不是锁尾陀螺仪。那它怎么锁尾的?刚入门的菜鸟问题比较多,先谢啦

网友A:
你把飞机逆时针转,尾桨就会加速的。顺时针转,尾桨会减速甚至停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轴陀螺仪不是只能测到三个方向平动的加速度吗?转动加速度怎么测?锁尾要用到转动加速度吧?我在另外一 ...

3轴陀螺仪能感应到尾部偏移以及左右倾斜角度并自动发出信号修正,你所说的转速不是靠陀螺仪来感应的,估计是主板有光电传感器,温度探头。不过这些原件是不易发现的,通常都是贴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