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7日炸机后再次起飞

楼主(2013-01-29):
   1月25日,晚上出去小飞一会儿,一时手抖油门拉的过大,一下了冲到了120米左右,天气太冷,加之风大在天上飞5分钟后感觉不是太稳便拉油门降落,降到距地面约20米时开始左右剧烈晃动,急收油门后失控落地,损失两个XA有机臂的一个XA的10寸桨,请各位高手们指点。
   1月27日,修好后再次飞行,刚开始GPS的定位不太准,漂移很严重(个人认为是在小区楼群里干扰严重),过3分钟左右定位正常。和大家分享一下,手机拍照不是太清晰,大家将就着看吧!
   在此之前的1月18号我加装了4个1W的夜航灯。25日炸机太惨烈了,就不上图了。

1月18日夜航前的准备

1月18日夜航

1月27日再次飞行

1月27日再次飞行(两张图貌似差不多,好不容易传上的,不删了)

网友A:
小区里不能开GPS的,开了就等着炸机!摇晃估计是NAZA已经被摇晕了,发生错误。

网友B:
感度调的多少啊,降的时候晃的太厉害,应该适当加加油门,没必要收油啊,还有看你用的是XA的桨,劝你还是换吧,要不真射给你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区里不能开GPS的,开了就等着炸机!摇晃估计是NAZA已经被摇晕了,发生错误。

小区里开GPS反倒没有事情,我在学校操场开阔地却炸了,不解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度调的多少啊,降的时候晃的太厉害,应该适当加加油门,没必要收油啊,还有看你用的是XA的桨,劝你还是换 ...

感度%100.谢谢指点,下次加油门

网友:
我550感度120、120、100、100,现在感觉稳多了,没有抖动,四轴的可能还要低一点。漂移主要是GPS信号不好或者卫星不足以定位造成的。NAZA有个电源管理模块,上面的LED就是显示GPS状态的,在GPS模式下,模块出现红灯我是不会用GPS模式起飞的,最多用姿态模式起飞。

网友C:
最好还是别挑战极限,下降的时候慢一些为好。

网友D:
剧烈晃动时,不应该急收油门,应该加一点油或什么也不动,等JJ稳了之后,再慢慢收油。NAZA下降是个蛋通的事,不能快速收油,否则晃的利害。要一点点 一点占慢慢的收,上去只要二分钟,下来要五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还是别挑战极限,下降的时候慢一些为好。

好的,下次注意,下降时慢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剧烈晃动时,不应该急收油门,应该加一点油或什么也不动,等JJ稳了之后,再慢慢收油。NAZA下降是个蛋通的事 ...

学习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