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的主控一定要安装在重心位置吗?

楼主(2013-01-29):
我是安装在重心前面四五厘米的地方,说明书只是说要尽量靠近重心,没说必需在重心上。
但现在姿态模式下松杆后会往后飘,GPS下还没试。

网友A:
最好是直接安装在重心位置上,这是最理想的安装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直接安装在重心位置上,这是最理想的安装位置。

飞越机架的中心是个大洞,周围还有一圈螺丝,没法装。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越机架的中心是个大洞,周围还有一圈螺丝,没法装。

TB上定做一个安装板吧,NAZA安装位置偏离中心位置,必然会导致漂移的。。。还有个办法,换WKM

楼主:
引用 网友A:
TB上定做一个安装板吧,NAZA安装位置偏离中心位置,必然会导致漂移的。。。还有个办法,换WKM

TB上有这个东西?

网友:
可以不是中心位置。偏点没事。

小厮机架中心位置根本没得装。 这个跟换不换WKM不没关系。

网友B:
如果不装在重心上,那么姿态肯定会不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装在重心上,那么姿态肯定会不稳吧。

即使安装在重心垂直位置上,姿态模式都一样飘,影响的因素比如微风、桨面不水平、重心不平衡等等等……GPS姿态模式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