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锯要折磨死人,25mm左右铜棒怎么切割锯断方便?手里有小车床和砂轮机

楼主(2013-01-29):
手中有小型车床一台,砂轮机一个,

想把直径25mm的铜棒切成小段,手锯实在太麻烦了,有什么别的方法吗?

请具体给说说

网友:
上车低速,手锯伺候,对50粗的管和40的阿三棒料我这这样干过

网友:
直接用切割机。。。我切了都十几次了,是30的。

用人家的切割机,给点电费,自己切就好了。

网友:
1,如果做垫片的话,用切断刀车床加工;切几段要求不高随便用角磨机上个1mm的片,很快完事。
2,紫铜棒黏,用车床手动慢慢切;黄铜棒车床自动走刀切都没问题。

网友:
手锯,顺带锻炼身体。

网友A:
这个小弟有一点点经验

1)黄铜料的刀可以薄一些。你的半径只有 12。5MM。于是切断刀可以是 宽度1MM左右,用8MM的方刀料就行,6MM的料磨好后有可能刚性不是很好。
2)刀的几何角度要磨的标准。就是前者可以很小或没有,后者10度,副后角,1-3度就行。
3)可以把刀头磨出剑棱,以减少屑与切削面的磨蹭(有数据表明切断刀切出的条形屑比,切口要稍大,有严重的磨蹭的。小日本的技术书里写的。)。
4)可以不用自动进刀,但因为我们不是专业人员,还是建议你多次进刀(左右进刀)切断。只要错开半个刀口的宽度就行。

这个事我常作,在摆车级的小车上。在125MM卡盘的家用车床上。我切了N次了
又快又安全。最多一二分钟的事吧!

当然高手就不好说了。估计是一切干断。也许是个位数的秒数也有可能。

网友:
哈哈,一号兄。切铜料还左右进刀啊,损耗超大哦。手锯,带锯,越薄的锯条越好。

网友B:
25mm的铜棒,手锯几分钟就解决了还省料。

网友:
是我估计也是手锯,不过刚弄了把马刀锯,很给力啊

网友:
用角磨机上个1mm的片

网友:
紫铜打磨是非常困难的。。。粘砂轮的。。。才25mm,车床上手锯最爽。。。

网友:
25的黄铜用手锯应该很好锯吧,

网友:
手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

网友:
这样   有点模糊  但应该能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mm的铜棒,手锯几分钟就解决了还省料。

我锯需要十多分钟,还特费劲,是不是锯条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小弟有一点点经验

1)黄铜料的刀可以薄一些。你的半径只有 12。5MM。于是切断刀可以是 宽度1MM左右, ...

我用切断刀 越到中间刀架就开始抖了,是什么原因?

网友:
我认为二个原因

1)刀的副后角,几何角度不对。安排与磨刀都可以引起这样的问题。

2)刀片刚性不足,如为了省材料,把刀片磨的太薄了。

如是纯加工铜,副后角磨稍大一些也没事

网友:
回WIN兄

左右切,主要是因为我的刀只有 1MM左右,小刀磨的费了时间的,于是左右进刀,至少刀不会坏。无非多消耗0。5MM没事。

其二是我水平有限。

手锉我个人反对。这论坛里没几个,下 25MM的料能锯得很直的。最后搞来了。还得车平面。消耗更大。(锯条宽就是 1MM多了。再车最后省下来快 2。5MM了)

网友:
用管子割刀割,比较平整。实际上用手锯也不费事!!!

网友:
楼主 的情况交代不清楚

黄铜还是紫铜 这个很关键

料多长 能过小车的主轴孔吗??

还有个问题  心疼料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锯需要十多分钟,还特费劲,是不是锯条的原因?

锯条是个原因,你锯的方法应该不对:估计是只推不压,多想想工业锯床的动作。

网友(2013-03-22):
铜棒,找个曲线锯,一个台钳,夹住后用曲线锯,很好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