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了~~选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3-01-29):
配6轴的话
恒力4822 KV690电机     和        恒力4822 KV390电机          选择哪个电机配起来好一些?谢谢了

网友A:
6轴啊~690吧~如果是四轴就390

网友B:
6轴不是应该用390乜.挂大容量的6s电.
4轴一般用4s飞.6s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6轴啊~690吧~如果是四轴就390

但是我看见论坛里有好多人是配390,KV的,不知道为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6轴不是应该用390乜.挂大容量的6s电.
4轴一般用4s飞.6s重了

为什么有的人却用390呢?我看摊子里的好多人都用390KV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用390好在哪啊?用690好在那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有的人却用390呢?我看摊子里的好多人都用390KV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用390好在哪啊?用690好在那 ...

KV越低,配的桨就越大,你的机子多大?如果有1米以上的那就390吧

网友:
继续潜水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