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215MG耗电量大?那是真大啊真大啊

楼主(2013-01-29):
前戏在此: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5307&extra=page%3D1
都说215MG耗电量大,到底有多大呢?

测试环境:
遥控:FUTABA T8FG + R6208SB
供电:好盈UBEC 6V/3A
舵机:KST 215MG*3、扫齿的ALIGN 410M*3
直升机:ALIGN 450 pro V2 3GX
先亮个照好了:

连接方式:UBEC供电接入3GX,舵机都连在3GX上,R6208通过SBUS连接3GX

连接215MG,动作时,3GX上测得电源波形:

上面是波形永久保持,多次动作舵机后的电源曲线,可以看到严重时波形已经掉到了接近3V......

连接410M,动作时,3GX上测得电源波形:

接收机上面挂一个大电容?简直太有必要了

3GX使用215MG还有一个问题,打舵时舵机运行一顿一顿的。原来怀疑是供电不稳导致的,后来确认上面的问题后,加强供电,但是依旧一顿一顿,而舵机直接插在R6208SB的舵机通道上就运行得丝丝顺滑......
既然台子已经搭起来了,那就看看吧,除了供电,还有什么:

上面的黄线是R6208SB直接输出的信号,而下面的蓝线是3GX中与黄线通道对应的通道的信号,打舵时两个曲线的高电平脉宽都同步变化,区别只在于R6208SB输出的是约71Hz的信号,而3GX输出的是约154Hz的信号,215MG接受上面的信号不顿,接收下面的信号就顿。
215MG的频率是多少Hz?貌似3GX不能调整斜盘舵机的频率,我要换MB了么?

网友:
LZ够专业的

网友:
脚架很骚

网友:
对电子不是很懂,我也用的215,电调好盈飞腾40,该配一个什么型号的电容呢?

网友:
同问,配啥电容?

网友:
LZ看能不能准确测出215的Hz数值出来,造福一下各位摩友。

网友:
脚架刚出的时候买了一个,只有单脚架的图片没有合体的。买回来一看呃,单看很不错,合体很龌龊....怎么看怎么不顺眼,比例失调

网友:
专业,配啥电容?

网友A:
配电容会不会导致高频信号被过滤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配电容会不会导致高频信号被过滤掉?

电容是接在电源上面的 一般是用大电解电容和一个小瓷片电容 配合 分别用于降低电源上面的低频和高频杂波
跟信号通道没有一毛钱的关系,要说有一毛钱的关系就是电源稳定了,信号通道也稳定了

网友:
看来3GX+215mg 需要强大的电源支持!

网友:
同求电容,请问如何接线???

网友:
如果将电调的BEC输出和独立BEC输出同时接上3GX应该就不要电容了吧,我量了一下电调输出5.5V,独立BEC输出5.3V 应该可以同时接3GX吧

网友:
用亚拓的35P不知道有没有问题,电调已经调成6V供电,3A的电流

网友:
用6V供电,会不会减少舵机的寿命?

网友:
正想上215MG,关注。

网友:
电容接在接收机正 负极上面 或者直接装在BEC输出的正负极上面,10V 3300uv左右就好了,容量大点好,这个相当在BEC上面装了一块锂电,起到瞬间供电

网友:
大概是3gx用了窄频了,你改成宽频试一试.

楼主:
前面筒子们都在问电容怎么配,其实我想偷懒说越大越好的(不把UBEC搞死的前提下),但是总不能吊一个雷管在450上面吧,那不科学
舵机的是动作器件,理论上不好计算瞬时功耗,那我就用笨方法,实测得了

这货:1000uF/10V,由于这里电压跌落的原因是UBEC瞬时供电能力不足,和高频无关,所以小陶瓷电容就不加了

波形:最低到4V

1000uF/10V三个并联:

波形:最低到4.5V的样子

看到这里我想大家心里都有谱了,ferrari750说的很对,针对215MG来说,我觉得10V/3000uF效果是比较好的,如果是别的舵机,比如700级别的,甚至需要更大。

PS:
1>6V供电是OK的,接收、3GX、215MG都支持
2>电容并联在3GX插座里面的正负极之间(比直接并在UBEC输出端好一点,考虑到导线的电阻),电容极性不要搞错,要不然会炸的啊,也不要并在信号线上啊,要不然控制信号被滤得干干静静的啊
3>UBEC的输出线长也是一个问题,太长也会导致压降,建议用UBEC装机的同志尽量缩短UBEC到接收机或者3GX的长度,当然,是在走线允许的情况下
4>215MG的频率我测不了,第一我手头没有可以随意更改信号频率的脉冲源,第二舵机接收到信号动作,什么表现算Pass,什么表现算Fail,没有明确的标准,对我手上的215MG来讲,我认为其接收154Hz的信号动作已经不算正常了,但别的人可能不这么认为
5>有筒子提到把3GX改称宽频,3GX的斜盘舵机能改么?我的理解宽窄频区别在意中立点高电平信号一个是1520us,一个是760us,和信号频率无关。理解错了高手指出来哈

网友:
用固态电容效果如何?手头还有一些

网友:
我通过将原有电调BEC输出到BATT,独立电调接油门接口解决了,现在正常了!你可以试试!

网友:
好盈的3a bec 算了吧,我曾实测在负载2.5a下,设定6v(实测是5.8v)降压在4.2v左右,8a那个就很好,7.5a负载降压0.3v
我的450pro也是三个215尾9257 bx三轴 6010hf接收,megapower 50a电调带3a bec,工作正常
刚搞了个520鸡,三个旧9255一个251 bx三轴 6202sb接收,好盈100a电调 内置4a bec 外接6800uf电容 x2 并联,暂没问题,4a带4个标准舵机该很吃力,接电容提供瞬间动力,测试电容在满充後可瞬间放电约500ma,确定可解决瞬间电压下降问题

看老外的测试

网友:
215mg是 1520us丨333hz

网友(2013-03-10):
电容并联在3GX插座里面的正负极之间  给个接线图

网友:
换个大电流BEC 完事。。要么就是好点的电调。

网友B:
楼主还有别的电调吗?我不清楚这个好盈的如何,但是很多电调自带的BEC输出都是虚标的,说是3A可能根本达不到。建议换一个电调测试?我也觉得换一个BEC输出大一点的电调是比较好的办法。

本来215就耗电,换个好点的BEC也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有别的电调吗?我不清楚这个好盈的如何,但是很多电调自带的BEC输出都是虚标的,说是3A可能根本达不到 ...

目前用的35P的内置BEC,老实讲HY这款独立3A BEC还不如35P内置的,虽然是DC-DC,但动态响应性能真的很差
这些电调的3A我觉得只能当成瞬时3A来用,特别是某些使用线性稳压方案的,持续1A的LDO,规范要求散热铜皮面积,如何能做在那小小的电调里,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用的35P的内置BEC,老实讲HY这款独立3A BEC还不如35P内置的,虽然是DC-DC,但动态响应性能真的很差
...

这么高深的我也不懂...... 不过我的250,自带的15A电调,挺小的一块。自带BEC亚托官网上标称是持续2A,瞬时3A。250用的电子设备和450基本是一样的,反正我飞了几十个起落就只有一次大概半秒接受停了,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问题了。

对啊,好多标称3A都只能当是瞬时3A来用,持续输出可能都不够稳定。

说实话,电容大了重量也上去了,接在接受上还不好看。还不如就换个大点的ESC省事。

网友:
也想入215的

网友:
测试的真专业,看了长见识,一直也想考虑215来着

网友:
6S需要配多大的电容呢?配置 蝎子2010 215  9257 KOBY40

网友: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啊

网友(2013-11-15):
脚架很骚,示波器更骚!够专业啊!!

网友:
家伙好厉害啊

网友:
lz真专业啊

网友:
高端大气上档次,顶陈兄。。。

网友C:
昨天用数字电源测试舵机,发现,设定5v输出,最大2.5a电流,接了3个斜盘舵机,电流也不大,也就1.8a最大的样子,这时是用摇杆缓慢的摇动的。***拨杆的时候,接收机有重启,而且遥控器那边的电压报警偶尔会响,但是,这不科学啊。电源输出的电流绝对没问题,后来仔细回想。目前市面的bec都够舵机使用,但是会出现断电是因为瞬间放电不够的原因,增加电容应该是最好的方案了,至于电容多少,需要用示波器记录压降瞬间的时间以及压差,计算才能得到最好的搭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昨天用数字电源测试舵机,发现,设定5v输出,最大2.5a电流,接了3个斜盘舵机,电流也不大,也就1.8a最大的样 ...

你这还是空载的测试就1.8a了,实际飞行每个舵机都额外承担了大将切风的阻力,那就更大了~

如果做高速暴力弹簧,不知道电流会多大,你可以手抓住浆在试试

网友(2013-12-15):
引用 网友D:
你这还是空载的测试就1.8a了,实际飞行每个舵机都额外承担了大将切风的阻力,那就更大了~

如果做高速 ...

这个测试是看得电源上面的电流数值,方法就是将摇杆拉到最大,松手,自己回弹,在中间高速震动时的电流。万用表接线比较复杂,示波器最多看个电压,一直没时间搞个接线的东西,有时间要仔细测量一下。这个电流很可能不准。

网友:
专业高手

网友(2014-02-08):
真好。学学习了

网友:
lz有没有评测下新版的215mg电流?

450尚且如此,700级别的飞机更有外加电容的必要,现在都飞无复议,所有舵机都接着三轴,供电就靠一根杜邦线连着接收机

网友:
我的标准舵机500,K8有低电压报警,后来我在接收机一个空余通道上并一个4700UF电解电容的,现象就消除了。。。

网友:
技术贴必须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