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yle dahl 的XXT 700减肥大秘诀(有更新)

楼主(2013-01-29):
很久没有写帖子了,论坛都很少上了,刚才突然灵光一闪,想到了写这个帖子

新出的Logo xxtreme 700最近名声大噪, 吸引了许多眼球。

这架700+级别的飞机,比一般的700都重出来不少,当然也要大不少。

这个级别并不是不存在,一些90级油改电的机型,都非常重,因为要容纳发动机,所以制作了很大的头罩。  另外,这些机型标配通常是710大桨,可能是用来补偿重量。 710大桨对发动机来说是不小的负担,对螺距操作的要求很高。现在的电机都很变态,710大桨根本不是什么问题。这些重量机机型的代表: Rave ENV,  JR vibe 90 SG E12

言归正传, 大家是不是注意到,3D master中Kyle Dahl的飞机激情奔放,很多人说这是手法的问题,当然,我不否定。 但是大家又是否知道,他的飞机要比大家的轻将近300g呢?

很多人相信看过 模痴 的帖子,他的飞机配置如下

Pyro 800 + Kosmic 200 + 高压舵机 + 6S 5000 *2  = 5850g

好重哇。。。

你们猜Kyle 的那架多少?  哈哈 是 5500g (从磅转过来,有点小误差)

这350g 是哪里来的呢?

减肥大秘籍第一条:

1. 电池: kyle dahl 用的是 Voltz 5100mah 35C的电池, 重量是 740g左右,

    同级别的 Voltz 5100mah 65C 为 860g, 其他品牌的65C也差不多是这个数值

    节省重量就要稍稍牺牲一下放电了,我相信35C 和 65C 驱动4525这种电机,还是有差异的

    这2颗电池就省下了 240g

2. pyro 800 比 4525 重约 30g 左右, pyro800 带插头是510g

    Kosmic 200 不带线材是 200g, YGE120\160 + 50g的接收电 差不多160g

    动力部分差不多可以节省 50-70g

3. 还有几十克的重量是哪里来的呢?

    不上Helifreak的朋友们可能不知道,  好, 下面即将公开一条重大秘密:

     Kyle 的 xxtreme 700的 尾管是   碳纤维

     这是非卖品, 而且可以肯定的是,普通玩家就没有了

这些算下来,还有点不够, 那么差异在哪里呢????

超级大秘密。。。

Kyle 和 模痴 用的不是同一款 称,  , 误差不一样,  哈哈哈  开玩笑了, 但的却是个可能的因素

想给自己的巨狗700减肥的朋友,快换小C数的电池吧,这条最有效了

评语:

Mikado的厂手用行动告诉我们,这台巨狗真的是“超重”了。

如果说35C的电池是为了避免 “浪费” 的话, 那碳尾管肯定跑不了“减肥”的嫌疑

*此贴非技术贴,娱乐爆料(监控)为主,请勿拍砖,数据如果不符,请无视此贴

比赛机:这照片是由奋斗在一线的铁汉同志拍摄的,引用一下

展示机:

26.07.2013 更新:Kyle那套超薄侧板现在对大家开放了,还配有局部加强板,价格依然是那么坚挺,还是到街边广告店自行解决吧,哈哈。

网友A:
厂家不买俺们不会山寨么:)

700的尾管结构很简单,没有任何开槽,就是一根管,两端各有两个固定孔。DIY应该不难。

网友:
另外,如果螺距控制不是很精准的话,玩3D电流还是很容易上到200A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厂家不买俺们不会山寨么:)

700的尾管结构很简单,没有任何开槽,就是一根管,两端各有两个固定孔。DIY应 ...

确实比YT的尾管简单多了。。

网友B:
听说Kyle的侧板换了更薄的?

网友C:
这飞机我飞50个起落了,折腾了三个月,基本折腾好了,只作了两处修改,就是头罩固定柱球头那地方我打了孔,头罩装上后插上插梢,这样安全一点。二是,我换了115尾桨,原配105尾桨小了点,尾巴不是很安定,不容易调好(可能是我调的螺距是 13度的原因),115尾桨在飞退后航线时阻力略大,朋友试了110尾桨,感觉110最合适。
至于重量,我感觉不是问题,重了300g,可以把螺距调大,或加高点转速。需要适应的是那惯性,这个我开始飞的时候的确有点不习惯。飞了几年logo 600突然飞700这么重的飞机,反差有点大。
我现在飞的转速是2050,螺距是13度。感觉动力足够。连续动作,没有任何问题。现在基本上适应了,这飞机飞起来心头很踏实,机体上每个地方都很粗壮,机身强度也够,炸机会怎么样,没试过,我觉得600级以上的飞机炸机都看人品,动力调配需要花点时间,这上面我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如果用12s配4525+k200,需要用19t,如果用14s配pyro 800-48+k200,需要用17t(如果你飞2050转)或18t(飞2100转),如果尾管在长一点点,用上720或730大桨,我想用户范围会更大些,现在这飞机的情况基本也算是完美的飞机吧,只是要配好,需要多花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说Kyle的侧板换了更薄的?

铁汉说好像是换了1mm的,这个kyle也没有公开说过。  铁汉是现场的“目击证人”,可以问他,哈哈

kyle的那架应该是轻了不少,要不然那么暴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飞机我飞50个起落了,折腾了三个月,基本折腾好了,只作了两处修改,就是头罩固定柱球头那地方我打了孔, ...

模痴前辈,你的帖子每次翻出来读都是一种享受啊, 受用匪浅
Mikado的设计都很有意思,有点“超前”的意思,你看啊

Logo400, 470好飞
Logo500, 550好飞
Logo600, 620好飞
Logo700,  难道会有一款720或者730之类的桨?
Logo800, 813好飞

Mikado的飞机都需要一款比设计尺寸大一号的桨来飞

700级别的飞机非常多,有的也比较成熟了,有的机型也能在保持强度的前提下拥有非常好的重量表现,比如: E720 和 Rave ENV

这两款机型都非常好,够顺滑,精度非常好,强度也没有听谁说不够的。

相比之下, Logo xxtreme 700 就有点强壮的过头了, 雷虎的17mm厚的斜齿,和15mm的主轴也非常强壮,但是重量确保持的很好,而且也是710级别的“大个头”

再一个要不是有点"偏重“, kyle也不会拿一台到处”改装“的 特别版 xxt 700参赛了

*此贴的目的就是分享一下这个减肥小发现,想要轻量话的朋友可以参考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厂家不买俺们不会山寨么:)

700的尾管结构很简单,没有任何开槽,就是一根管,两端各有两个固定孔。DIY应 ...

尾管到不是大问题, 但是你不觉得厂手拿一部 ”轻量化“ 了的飞机出来做宣传,有点”忽悠人“ 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尾管到不是大问题, 但是你不觉得厂手拿一部 ”轻量化“ 了的飞机出来做宣传,有点”忽悠人“ 吗

严重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飞机我飞50个起落了,折腾了三个月,基本折腾好了,只作了两处修改,就是头罩固定柱球头那地方我打了孔, ...

这尾管可以直接上753,有人发视频试过了

网友:
我刚刚量了一下我的。妈妈呀6100g啊。也是65C的电池,看来要减肥了。

网友:
另外,Kyle的飞机好像用的是T插啊

网友:
logo 800用753桨比用813桨好飞。
logo 700装上800的尾管和轴传尾撑,也能飞753桨,但感觉可能又太轻了。估计会跟logo 600se差不多,象大风筝,是不是这样,也要试了才明白。
我把logo 800改用753桨飞19t,同时把电池改成14s 4000飞三分半,1950转,重量降到了6.38kg感觉很合适,这样logo 700和logo 800也能共用电池。

网友C:
引用 楼主:
模痴前辈,你的帖子每次翻出来读都是一种享受啊, 受用匪浅
Mikado的设计都很有意思,有点“超前”的意思 ...

logo 800用753桨比用813桨好飞。
logo 700装上800的尾管和轴传尾撑,也能飞753桨,但感觉可能又太轻了。估计会跟logo 600se差不多,象大风筝,是不是这样,也要试了才明白。
我把logo 800改用753桨飞19t,同时把电池改成14s 4000飞三分半,1950转,重量降到了6.38kg感觉很合适,这样logo 700和logo 800也能共用电池。

另外,飞机的强度够不够用,耐不耐用,是不是太过于粗实了,我个人认为不是厂手的几段视频就能说明问题的,这需要玩家们自已去试,要长期飞了才会明白,必定我们不是厂手,我们买一台飞机来是想长期飞,尽量少的花钱来全维护,而厂手不一样,他们有厂家发工资或提供免费的配件,可以随便暴飞,而我们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logo 800用753桨比用813桨好飞。
logo 700装上800的尾管和轴传尾撑,也能飞753桨,但感觉可能又太轻了。 ...

模痴,

我看到的那个视频,用的是700原装的尾管,用753在飞。  大桨和尾桨,可能因为角度的问题,永远都不会“相遇”的

加长为800尾管以后,重心会是个问题,不知道能不能通过移动电池就完全解决。

800装753会不会有太重的感觉啊?  一直很想知道753飞是什么感觉,可惜没有玩家分享这样的体会,是不是大家都用了mikado的 “标准配置”。 模痴前辈能不能描述一下753和813飞起来的具体差异啊

2机公用电池是个很不错的方案,也无非就是在800上少飞30秒,不是大问题,也省的再买一组电池了,还能减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痴,

我看到的那个视频,用的是700原装的尾管,用753在飞。  大桨和尾桨,可能因为角度的问题,永远 ...

700如果不加长尾管,是不能用753桨的,因为用713桨也只是刚好合适,用753桨尾管至少要加长4cm,加长后重心不会有问题,因为用了k200电调后,机头的重量会重些,现在用1.6kg重的电池,刚好要把电池装在靠最后的位置,重心刚好,尾管长一点,电池向前移就行了。

753桨和813桨的飞行感觉,813桨比较重,旋翼面也很大,6.8kg的重量飞起来很轻松,但转速低了,并不好飞,高了又怕螺丝弯。这么大的飞机螺距调大了飞机停顿时晃动大,十字盘感度调高了,有时飞机又会抖动,753桨。就算用原来的电池5000 14s(6.6kg)左右,飞起来也不会感觉到笨重,螺距调到13度。转速调到1950,螺丝不会弯,如果用14s 4000电池。飞机在轻一点。感觉也很合适,飞起来很舒服。总的说来,飞行感觉这东西是没有办法说明白的,就算有视频你也看不出来,因为每个人的手法不一样,能飞的动作不一样,对动力的要求不一样,飞行风格也不一样,很多不一样,就会导致采用的设备不一样,飞机的调法不一样。反正若干的不一样。必须要自已亲自去试了才会真正明白。

至于700改753桨的会怎么样,我不知道,我没有打算去这样改,因为加长尾和后感觉飞机很长,不协调,我不是很喜欢。在有就是753桨我飞6.38kg的800感觉很合适,飞5.8-5.9kg的700会不会太轻了。700这飞机在动力的调整上很灵活,如果你喜欢重的飞机,那713桨就合适。如果你喜欢飞轻的就用753桨。如果两个都不是很适合你,就只有等看什么时候能买得到730桨。

网友:
折腾飞机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必须具备一定的技术基础和飞行经验 不然问题出在哪都不知道  这可不是三几句话可以解析清楚的  分享自己的经验和成果其实是成长自己和别人 达到共同的进步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共同交流的平台  个人很感谢模友们的分享心得

网友(2013-03-29):
都是砖家! 大家说好才是真的好,神器配神人  有几个世界冠军?!给你把干将莫邪,也敌不过高手拿条树枝! 就这个机器 国内也没几个人能耍的好 技术一般的人玩这机器就是遭罪! 我的理念就是,没有最好的灰机,只有最适合技术阶段的灰机! 新手必选亚拓450,进阶泰世X5或狗5·在进阶LOGO600,之后练成神的可以上这些神机了,没练成的弄个狗不理700飞飞心情就算了!!!

网友:
折腾本无罪。

楼主(2013-07-26):
更新了帖子,顶一下

网友C:
飞了几个月了,其实觉得有两种办法,一是减肥,不过成本相对比较高,也比较麻烦.第二个办法就是用730桨.就算飞机达到6kg飞起来也很轻松,电池换成4500 14s 35c,这办法相对成本低点.730桨看上去也很协调.目前能找到的730桨是捷克产的ms730,飞了几个月,感觉还可以.

网友:
加不,搞个1000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了几个月了,其实觉得有两种办法,一是减肥,不过成本相对比较高,也比较麻烦.第二个办法就是用730桨.就算飞机 ...

看helifreak有人发帖子,新机打开就是这个新的1mm架子+加强片, 可能以后这套是标配了

Mikado的厂手也有用 K200 + pyro的,但是那个视频看完,能感觉出是比较重,比较极限的动作还是有点限制

14s 如果是4530,那一下就多出来1000W的持续功率,看过几个视频,一点不掉转,动作非常充沛。但是7s 4400特别少,而且都偏重

网友A:
10多斤的飞机。侧板薄了0.5mm能有什么区别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多斤的飞机。侧板薄了0.5mm能有什么区别么?

这个套侧板和早期版本比,可以节省100-200g之间,目前没具体数字

只换这个是没用的,要减就要所有的减重措施一起来。 比如轻量的电池,电调,UBEC,薄侧板,碳尾管,这样下来最轻的配置可以在5500g,
而最重的配置可以到5900g,比如原厂机身+pyro800+kosmic+65c电池

这400g飞起来是有差异的,至于5500 和 5600的区别?不知道,看个人吧。 总之,要不减就别见,要减就减到底。

网友C:
要自已去飞了才会明白。一折腾就知道了,猜是猜不出来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730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自已去飞了才会明白。一折腾就知道了,猜是猜不出来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730桨。

琢磨了很久,决定:减重的最直接省力的方法应该是用730大桨。所以果断订购730大桨!

根据最近折腾logo 碳机身+hirobo旋翼头的组合发现,换了690的大桨,尽管比600SX重了很多(估计有7,8百克?),但是还是觉得轻。而且电机在原装不变的情况下(pyro700-45),电机的负载似乎没有增大多少,温度没有比原来高,电池也是仍然可以飞5分钟。估计和转速降低了有关系,而且确实飞机轻了,转速低了会更好飞。

因此据此推测,换logo700换730桨,降低些转速,应该效果不错,减轻重量感的同时,耗电量上升应该比较有限。当然,螺距控制手法也很重要,

这样的配置,要避免长时间大螺距操作,多利用大桨的惯性,螺距点到为止。大动态的动作,螺距也需要配合机体的惯性,适当收放。

另外,现在同时拥有了几乎世界上最重的700和最轻的700,在外场飞感觉很美妙,呵呵。重的一板一眼练基本功,轻的当模拟器,感觉搭配很完美.
分享一下,"世界上最轻的700"图片,十字盘以上(含十字盘)都是hiroboD3(中联是logo的)。其他为logo,三轴是GY7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