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飞机派大用场,用<<MR MINI600小斯+GOPRO>> 做上海台节目

楼主(2013-01-30):
使用和改装MR600四轴小斯已经有个把月。今天分享一下改装经验和使用情况,上周用这台机器在上海市区航拍,镜头使用在了上海电视台的一档旅游节目里。航拍有技术等级之分,但是有热情,低成本一样可以派大用场。

先看机架,不得不承认这台小斯的设计不错,工字结构机身很牢固。缺点是安装的螺丝太多,每个接点四颗。原装的M2螺丝有些弱,不少滑牙。后来自己改了M2X25平头内六角,好了不少,螺丝都可以牢牢锁死。

原装为14mm铝管,自己定制了14mm亚光碳纤管。并且每根加长到40cm。使得总轴距有大约5cm的提升。个人觉得对于小斯机架,由于重心会随着云台摆动变化,提升尺寸是有必要的。

电调使用了推荐的好盈四合一。固定位置选择自己用14mm管夹固定在云台前段减震总成前面。目的是左右重心平衡。MR600的减震设计的不错,8颗减震球的确很起效果。高频震动从来没遇到过。

在云台后端一样用管夹在下方安装了一个设备盒,NAZA主控器放置内部,用海绵保温。设备盒上部用3M胶固定接收机。

NAZAGPS天线模块位于左侧后方,用了高支撑,由于小斯机架电池位置高,低支撑GPS容易对GPS搜星产生影响。

接收机天线做了保护管,携带和更换电池时不容易碰坏。

电机的选择,双天4010 720KV 盘式电机,配合高仿APC1047桨。效率无从考证,但是电机做工相当好。

云台的俯仰控制舵机用黄黑警示色标出,两侧是舵机的牵拉弹簧,这里有一点建议是原装的弹簧太紧,自行适当拉松后,反而对于晃动补偿有更好的体现。

在设备舱下面我设计了安装了分电板,动力电池、电调供电、NAZA供电集中在此版,原先也用此版给图传和灯光供电,后改成分离供电。

横滚舵机后是天地飞6通接收机,为何有第二个接收机?请往下看。

相机框我也用碳纤维管加宽了。目前安装GOPRO HERO3银色版绰绰有余。安装NEX-5也应该完全没问题。狗用3D打印的安装盒连接14mm管夹固定。很稳当。旁边是连接图传的信号线,没有接上。

有余gopro重量仅为大约150g,在高点选择安装1300mah 3s 11.1v锂电给图传发射机和航行灯供电。一块电池可以使用至少半小时。

动力电池则选择管在飞机两侧的多用途挂杆下,用发泡海绵做了隔离稳固,中间用魔术带穿过固定电池。电池选择为2650mah 3s 11.1v,两侧各一块,并联到分电板。总容量超过5000mah,在上海目前气温下可以飞行约5分钟。正在考虑换装2650mah 14.8v以延长飞行时间。目前用3s起飞重量约2.4kg。

自制的碳纤外壳地面站,里面其实是天地飞6通、5寸液晶、图传接收、降压模组以及一个DVR录像机做为信号增强使用。想看内部的请移步至: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0826&highlight=%C8%E7%C0%B4%2B%D0%A1%B9%ED

最右侧两路开关分别控制遥控和图像部分的供电,中间一拍触点开关是液晶屏的菜单开关。

上方左侧为2.4G遥控天线,右侧为5.8G图传增益天线

我选用XG8作为飞手操控,地面站仅仅控制云台俯仰和云台陀螺感度调整。以后如升级大机架则可以控制三轴和更多功能。反正通道是跑不掉的。

地面站使用5000mah 3s电池供电,使用时间没有具体测量过,感觉1小时问题不大。
----------------------------------------------------------------------------------------
飞机介绍完了,请看航拍视频:

首先是成品视频,上海电视台的getaway节目,使用的几个镜头集中在前三个和片头后的第一个。其它零散在片子里。大家看第一分钟即可,航拍镜头使用做了调色和加速:

再给大家看当天所有12个起落里挑选出的可用部分,感觉使用这个配置,出片效率不错,毕竟一次升空基本上飞就是4分钟左右,但是一天还是能拍到一些自己满意的东西。由于上海属于人口稠密地区,对于航拍地点的选择相当谨慎。这里的素材没有调色,使用gopro hero3 银色远处,RAW的白平衡设置,感觉饱和度相当低,但是gopro说明书有推荐这个设置以达到最好的拍摄效果,于是我照做了。反正后期一定是调色的。素材已经做了后期增稳处理,画面被放大不到5%,损失完全在可接受范围内。请看:

就先写这些,大家觉得有帮助的请帮顶!

楼主:
自己沙发啦只有!

网友A:
lz,深刻的想知道您的盒呀、架呀、套呀等部件是怎么加工出来的。。。。。。。¥¥¥¥¥¥黄金五千奉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深刻的想知道您的盒呀、架呀、套呀等部件是怎么加工出来的。。。。。。。¥¥¥¥¥¥黄金五千奉上

黄金不用,RMB五千即可,开玩笑。盒子就是买的呗。地面站的外壳复杂一些,要测绘所有在里面的零件,然后画图纸,找人加工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黄金不用,RMB五千即可,开玩笑。盒子就是买的呗。地面站的外壳复杂一些,要测绘所有在里面的零件,然后画 ...

长见识了,上海真是大城市也,还有这些,努力挣钱,争取到你们那打工去。

楼主:
您会后悔的,上海人都想去外地呢。上海玩航模限制也多。要找个飞的地方都要跑出几十公里。您要是铁杆模友那上海真应该是最后的选择。

网友:
你太强了,顶你

网友B:
不错,楼主把mr小斯搞得有声有色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楼主把mr小斯搞得有声有色啊

谢谢,有声谈不上,因为的我的gopro银色声音已经坏掉了,有色可以那么说,因为我很喜欢贴贴纸

网友:
漂亮,看着很心动,有换机架的冲动

网友C:
本人也用双陀螺的小斯有一段时间了,感觉小斯的通病就在于左右来回晃动,我个人的办法是改弹簧,选用伸长量较短的,弹性系数比较大的弹簧,效果有所改善。请问楼主是怎么改善这一问题的?

网友:
这贴一定要顶!

网友:
遥控器,喜欢!

网友:
很详细,好贴,顶了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
好强大的工程啊~

网友:
这个小地面站做的很强大

网友D:
想知道银狗3 素材如何调色 效果好,楼主能说说嘛?

网友:
lz 装机装的很不错。走线比我工整多了,学习了。

网友:
过年了。大用场,用MR600小斯+GORPO做上海电视台节目 [

网友:
漂亮 这个必须要顶 精致啊

网友:
专业水平!

网友:
专业人士处理过的画面就是不同。原始画面好惨淡

网友:
地面一体化很棒!

网友:
很强大,天6改如来更可贵的是这么好的帖子不用回复可见

网友:
对啊,这才是不求回复的好帖子。

网友E:
下次去地铁车库拍摄叫上我哈哈 去龙阳车库拍摄怎么没去边上的7号线拍点素材呢?你来拍的话估计我就看的到你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人也用双陀螺的小斯有一段时间了,感觉小斯的通病就在于左右来回晃动,我个人的办法是改弹簧,选用伸长量 ...

您好,看您头像好像是Ecilop的机架吧?我感觉如果云台载重大如大电池加微单,那么弹簧可能需要硬一点。我的云台上下都很轻,相对的惯性小,所以用了很软的弹簧配置。我的想法没有实际理论依据,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知道银狗3 素材如何调色 效果好,楼主能说说嘛?

您好,调色的话由于用的是RAW的白平衡设置,所以首先提高对比度,然后要大幅提高饱和度。然后再我们专业的调色里要做色相位调色。个人觉得用黑色版hero3的话,就可以使用5600k色温拍摄了,后期调色压力会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下次去地铁车库拍摄叫上我哈哈 去龙阳车库拍摄怎么没去边上的7号线拍点素材呢?你来拍的话估计我就看的到你 ...

您是上海地铁员工?

网友F:
楼主的片子得到了坑定 恭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片子得到了坑定 恭喜啊

何以见得啊,嘻嘻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是上海地铁员工?

对啊。3-4-7号线我可是都很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啊。3-4-7号线我可是都很熟的。

我们的行车、车站、驾驶室都是在4号线拍摄的!

网友G:
有一点不敢苟同:楼主说“个人觉得对于小斯机架,由于重心会随着云台摆动变化,提升尺寸是有必要的。”在下不以为然。恰恰相反,因为斯坦尼康结构的平衡点在机架中心,所以任凭怎样摆动,重心变化甚小,此乃小斯机架之优点。
另外,挂奶昔相机恐怕太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一点不敢苟同:楼主说“个人觉得对于小斯机架,由于重心会随着云台摆动变化,提升尺寸是有必要的。”在下 ...

您好,不知您飞过小斯没。影响肯定有的,上下的力臂本省长度不同,上下的挂载重量也不同。总力效比在1:1.1左右。而且我的飞机并没有爸云台部分至于结构正中心,而是选择前移1cm,对于重心变化是会有轻微的反应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们的行车、车站、驾驶室都是在4号线拍摄的!

停车场可是在2号线拍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您好,不知您飞过小斯没。影响肯定有的,上下的力臂本省长度不同,上下的挂载重量也不同。总力效比在1:1 ...

我就是有一架小斯,才会说这番话的。你的臂不管怎样摆,什么角度,只有万向节与机架相连,机架受力始终未变。
当然,倾角不同,导线受力也不同,会对机架有轻微影响,这个不在讨论之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停车场可是在2号线拍的。

没错,凌晨在龙阳基地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就是有一架小斯,才会说这番话的。你的臂不管怎样摆,什么角度,只有万向节与机架相连,机架受力始终 ...

没错,的确比较轻微,但是感觉不能忽视

网友H:
灰的真稳定啊,有风也不怕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灰的真稳定啊,有风也不怕么

感觉4级风下问题不大!

网友I:
我刚好也买了这机架,才刚装好架子,设备还在另外的架子上,希望楼主不吝指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刚好也买了这机架,才刚装好架子,设备还在另外的架子上,希望楼主不吝指教啊。

随时啊,我也基本上是移植了设备从别的机架到这台

网友:
小机器,大作为!不错。同是上海的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随时啊,我也基本上是移植了设备从别的机架到这台

那我就先谢谢啦。

楼主:
自己顶起,让更多人不用回复也能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