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尾轴伞齿 内十字不同心 尾管震动厉害

楼主(2013-01-30):
去年这时候买的山寨机 今天想玩玩 调试的时候
试过手里所有山寨伞齿  内十字插传动轴的地方 都不同心
油门推一半的时候 尾管震动强烈 手摸的话 非常震
上尾桨叶后甚至出现共振,估计尾中联也歪

请问大家 亚拓的 伞齿 是否能保证十字插槽同心?
其实亚拓的东西也买过很多 有时候也不是那么理想

对于我这种爱折腾的人 眼睛比较尖
以后再玩飞机 或者模型 钱够一定要买好的,不然真是受罪啊!!!最后一分没少花 还浪费时间

网友A:
插多几下就好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很少见那

网友:
飞一阵子  磨合磨合 就差不多了。。。

网友:
这个细节平时没注意到,以后要多注意了

网友B:
山寨伞齿的同心度还真没仔细研究过,一般固定传动轴上的减震轴承时稍微靠前1.5cm,避开共振点就可以了
基本上不会有多大高频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山寨伞齿的同心度还真没仔细研究过,一般固定传动轴上的减震轴承时稍微靠前1.5cm,避开共振点就可以了
基本 ...

有道理 试试去

肉眼就可以看出来是否同心 尾波箱拆下来 转一下 就看出来了

网友(2014-07-14):
路过留名,拿分走人

网友:
我只发现亚拓的伞齿转起来也是歪歪的,不平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