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亚拓450锁尾问题

楼主(2013-01-30):
我亚拓450 dfc 尾巴老锁不住,飞起来的时候头向左转,我得人为的把方向舵向右播一点才能不转。这个是什么原因呢?还有,我发现尾管用力转的话能动一点点,这要导致尾桨不是垂直的,是不是和这个有关系。3gx尾舵的中立点要怎么调啊,我怀疑是中立点的问题,但是每次按照说明书调完了还是不行,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不能用方向舵微调啊,唉,别急着飞,先多潜水,多学习下基础知识
磨刀不误砍柴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用方向舵微调啊,唉,别急着飞,先多潜水,多学习下基础知识
磨刀不误砍柴工

那用什么调啊?求教

网友A:
调整中立点要在非锁尾模式下进行,调到0度尾桨螺距就好,然后调整左右两侧的行程,两边刚好不撞墙就好。你的尾巴一直跑,有可能是行程设置不合适,或者中立点设置不合适,又或者是你根本就没有把感度调节到锁尾状态,具体要去看你的3gx说明书。尾管能转动肯定是不行的,必须锁牢靠才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整中立点要在非锁尾模式下进行,调到0度尾桨螺距就好,然后调整左右两侧的行程,两边刚好不撞墙就 ...

安装尾舵臂的时候,是不是要长按3gx进入调节尾舵的模式,然后将尾舵臂尽量90度垂直装在舵机上?但是实际情况是尾舵臂不会刚好90度,这样的话要怎么调呢?尾波的中立点要怎么找啊?

网友:
3gx没用过,你要看说明书啦,尽量90度,不是要你一定保证,不行换个舵臂嘛,差不多垂直就行,没必要较真

网友:
3GX有调试视频啊在严拓专区~!看你是什么版本了!最好升级到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