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FUTABA T6XA控该如何设置?

楼主(2013-01-30):
接收机上的插头是什么用?

网友A:
我也有个,
接收机上的插头是6通和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个,
接收机上的插头是6通和电源

插头不是接OSD的吗?电调信号线不是接第三通道吗?
你知道这个控怎么设置吗

网友A:
你需要看看中文说明书,网上有的,你可以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看看中文说明书,网上有的,你可以找看

好的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