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新手求助关于F3B的绞盘问题

楼主(2013-01-30):
请问F3B电动绞盘哪有卖 或者买普通的汽车绞盘如何改

网友A:
这种绞盘是拿汽车启动电机把小齿轮等机构去掉,只要电机来改的。
绞盘部分直径决定牵引速度。一般会准备不同直径的绞盘套筒通过更换的方式调整。

网友B:
用汽车启动机,上rcgroups去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