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F450飞行时间问题

楼主(2013-01-30):
3s 2200 35c dupu
电池
只飞了十几次的新电池
起飞重量不到1100克,为了保护电池我每次落地都是单片3.85V,每次都是5分半的飞行时间,为什么有人能飞到十几分钟。
我户外温度零下5左右。有朋友说放到落地3.6,就差这0.25的电压飞行时间差别那么大吗?换了花牌竞技同型号的也是这个时间,郁闷。飞机有GPS!

网友A:
电机和浆效率问题,查看是不是 不适合

楼主:
原装大疆的2212KV920 原装1045桨

网友B:
3.85太高了,我的六轴4s,5200ma 2p 负载中3.6到3.5都有7分钟的飞行时间差.
其实负载时不低于3.5,落地过几分钟回到3.7就没问题.

网友C:
锂电3.8v左右是最佳放电的时候 lz有点敏感了呵呵

网友D:
锂电池的容量,3.7-3.8V这段占了好多呢,lz不用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