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个问题,为什么遥控器的通道数和接收器的通道数不对等?

楼主(2013-01-30):
我看了论坛的精华帖,也搜了,貌似没有看到有解答,只好发贴问一下
比如T8FG SUPER (现在最新的固件到底是12+2还是什么来着?)最多可以支持到14通道,为什么配一个R6208SB的8通道接收器?那遥控器剩余的6个通道怎么办?
麻烦各位前辈指点

网友A:
遥控器上通道通常比接收机的多是因为多数时候多余的通道是用来进行编程混控使用的

网友B:
一个控可以对应多架机机,有的小机只要有6通就够了,有的大机带云台等功能就要用到10通,
所以发射机预留足够的通道,可以支持不同的接收机。

楼主:
原来如此 非常感谢楼上的解答 就是说还是木桶原理,以最低的为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控可以对应多架机机,有的小机只要有6通就够了,有的大机带云台等功能就要用到10通,
所以发射机预留足 ...

受教了。。。。。。。

网友:
摇控发射机好比一个电视台,该电视台可以同时能够发送几套电视节目就相当于摇控发射机上的通道数,我们的接收机好比电视机,一台电视机能够收到几个台的节目,就相当于接收机的通道数;同样,电视台可以同时能够发送几套电视节目数可以大于你的电视机能够收到几个台的节目数,或者,电视台可以同时能够发送几套电视节目数可以小于你的电视机能够收到几个台的节目数。
如此打比喻说来你是否能理解。

网友:
我是来打酱油的

网友:
问的到位,回答精彩,新人谢谢了。。。。。。

网友:
顶顶路过,拿分走人la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上通道通常比接收机的多是因为多数时候多余的通道是用来进行编程混控使用的

混控???????????????????是什莫

网友C(2013-03-24):
通道越多能做到是就越多咯。

网友D:
不是说直机飞行都只用到六个通道吗??我的天8接收配的是9通的。

网友E:
原来是属于预留性质,受教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