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直很想知道大家是怎么解决RealflightG6.5里飞机重新起飞问题

楼主(2013-01-30):
一直很想知道大家是怎么解决RealflightG6.5里飞机重新起飞问题的,怎么解决啊?

网友:
首先在设置界面中设置自动复位时间,如下图

每次启动G6前不要开控,即可实现空格复位

楼主:
楼主.....照这方法操作还是不行耶!!不知怎办?

网友(2013-03-23):
我也是怎么都不成!

网友(2014-02-08):
不要按空格,按X

网友:
按空格就能重新飞了. .  如果跳出reset界面, 在遥控器选择里选另一个遥控器. 然后断开控上的线再插一下就好了. 之后每次空格都可以重置.

实在不行就按x

网友:
在遥控器选择菜单那里切换一下,再切换回来。就行了。
菜单里有两个遥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