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床主轴锥孔轴线的径向跳动

楼主(2013-01-30):
我新买的的铣床主轴锥孔轴线的径向跳动用百分表测了下要跳12格,请问是正常范围吗,怎样调整呢。
本主题由 论坛老模友 于 2024-1-31 09:40 审核通过

网友A:
12格,貌似不正常,确定是铣床么?不是钻床吧。。。。。

网友B:
铣-般3丝左右正常,

网友C(2014-07-25):
慢慢调整吧,我做了个主轴装上莫氏2好的er柄调整好后跳动4格。

网友D:
啥铣床的,这么厉害,跳12格

网友E:
好点的钻铣床都能做到一丝多两丝,这个是用杠杆百分表打在锥孔内表面的数据,用300MM的检验棒打的话是另一回事,用钻接杆打的话可能钻杆误差大也不一定,不能真实反映主轴自身的精度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