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来说说单桨定距"玩具"级别的机机,改F46主无刷成功

楼主(2013-01-30):
长期以来我都非常的不喜欢单桨尾马达的机机,原因很简单,07年开始玩航模600多元买了一个华**的22E,真是直接一个垃圾呀,前前后后花了我差不多2000多银子一次都没飞起来过,所以后来玩上亚托的450V2后,再玩小机就只玩拉吗这样的,并且改拉吗无刷我算是改的很成功的,也是十分满意的.过去这个坛子里常有朋友交流拉吗改无刷的经验,但是现在是越来越少了,大家都在折腾单桨定距的小机机,其实我有450,也有400无副翼(用ESKY-016改的),250皮传轴传都有,但是这些单桨机在家里客厅飞都有很大的风险,好吧,我就随大流,也来折腾一下现在大家"时兴"的单桨定距机.考察了一下,V911就算了,直接否决掉.美嘉欣的F47太小,和V911可能是一个级别的,F46大小相当200-250级别,F45个头大约相当400级别,后两种能改主马达无刷,F45现在也已经有改主马达无刷的套件,价格是185,改装需要换侧板和马达底座,还不知道在家里客厅飞这样大的机机是不是合适,最后定下来搞个F46回来玩玩,昨天货到了,小玩了一下,给我的感觉很不错,不到300元的机机,的确有不少值得赞许的地方:
1:遥控器是2.4G的,不管你是什么美国手,日本手,香港脚,泰国拳,中 国功夫,在控的面板上就全可以搞定,根本不用拆开控.还有简单的液显,有朋友说这样的控手感不好,哈哈,别忘了全套不到300元的机机,它的控怎么能去和高档的控做比较,一把不怎么样的6EX价格都可以买这个机机2-3架了.
2:做工不错,还算精致,用料也还不错,脚架是柔性塑胶的,看上去很耐炸,大桨的硬度比较高,估计也不是那么容易炸坏,其他的部分看上去都很不错,耐不耐炸要大炸后才知道,相信没人会傻到去有意去做这样的试验,哈哈.这个机机稍加调试完全可以脱控悬停.但是要想暴力飞行的朋友,最好还是选择变距的单桨机.
3:要特别说说F46的4合1,虽然是简易的4合1,但是做的非常"人性化",电路板上已经预留了改无刷主马达的信号线和电源插口,只要自己按说明书改装上无刷马达就OK了,需要的配件也就是合适的无刷马达和无刷电调各一个,当然了,还需要一个合适的电调电源插头,再有就是自己动手拆装机的功夫了.
下面看看它的4合1:  1号口是插无刷电调信号线的插口 2号口是无刷电调的电源插口 3号口我现在还没搞清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A:
后面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的呢?

呵呵,后面你还需要什么?
我是昨天才收到的货,先这样玩玩,等玩到有刷马达差不多废了就直接换上无刷,就是手上有多余的无刷马达,才买了这么个机机玩.

楼主:
  今天折腾了一天,把F46改装主无刷,经过飞行测试,非常成功,所用配件就是手上多余的"菠萝"牌1818无刷马达1个,XXD-10A电调一个,成本大约80元,马上要去赴酒宴,照片和视频明天上.

网友:
3有可能是摄像头什么的。

楼主:
几张照片

主无刷F46,无刷V4大拉吗和250
,

网友B(2013-03-01):
引用 楼主:
今天折腾了一天,把F46改装主无刷,经过飞行测试,非常成功,所用配件就是手上多余的"菠萝"牌1818无刷马达1个 ...

现在尾电机如何?呵呵……我也非常怕怕有尾电机的……

之前竟然没看到,可惜了!期待后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尾电机如何?呵呵……我也非常怕怕有尾电机的……

之前竟然没看到,可惜了!期待后续!

    F46目前只能折腾到这个样子了,它的4合1上有无刷和有刷2种接口,直接按需插上就OK了,但是舵机用的不是标准接口的,所以舵机要是坏了就只能买全新的换,尾巴问题是没办法彻底解决的,尾马达的寿命先不说,飞了30来个起落尾马达齿就完蛋了,尾马达里面的大小齿的咬合是定死的,不能调整齿合间隙的,手上就是有新的尾马达齿,对于一般人来说要更换不是那么容易的,1MM的马达轴,要把坏的马达齿拆下来,没一定"功夫"很难做到.
   关于它的4合1,现在我在等待"铜河"新型的混控器能通过测试,要是能成功,那么改成全独立设备就有希望了
报废的尾马达齿是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F46目前只能折腾到这个样子了,它的4合1上有无刷和有刷2种接口,直接按需插上就OK了,但是舵机用的不是 ...

尾电机那些是固定的,但零件的精度有时候会有问题,有一次我的那个白色塑料齿轮换上去疯狂模铜齿……以前一直正常的,只好丢弃,换回原来的……
把齿轮只有拔齿器是比较保险的方法……另外我也在等“银河”的杰作……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电机那些是固定的,但零件的精度有时候会有问题,有一次我的那个白色塑料齿轮换上去疯狂模铜齿……以前 ...

   想用拔齿器拔出这样小的马达齿可能性不大,除非是专门拔小马达齿的拔齿器,因为马达轴是1MM的,那么顶针就只能用0.9MM的,一般的拔齿器不可能配有这么细的顶针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用拔齿器拔出这样小的马达齿可能性不大,除非是专门拔小马达齿的拔齿器,因为马达轴是1MM的,那么顶针就 ...

华那一套好像有的有0.9有的又没有……

网友:
楼主3是用来航拍的

网友C:
用1818来飞这个机,怕电机吃不消吧:长期过载过热,无刷也会坏的,我的这种电机已坏了一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1818来飞这个机,怕电机吃不消吧:长期过载过热,无刷也会坏的,我的这种电机已坏了一个了!

   我改装用1818无刷马达,用的是XXD-10A电调,连续飞3块电手摸马达和电调是微温,现在天冷,也许到了夏天是有点热的

   最近在折腾艾特MD500双桨,ESKY020大拉吗和ESKY-016(尾皮传)改单桨,目前在等"铜河"新型混控器,016改单桨没什么问题,双桨改单桨期待成功,呵呵!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改装用1818无刷马达,用的是XXD-10A电调,连续飞3块电手摸马达和电调是微温,现在天冷,也许到了夏天是有 ...

请问一下LZ,这个“菠萝”牌1818电机学名叫什么?淘宝上还有得卖吗?怎样才搜得到?

另求问,LZ已经飞过了450和250了,再回来飞的双桨和锤子机,那么锤子机真的像坛子里有些人说的那样会“坏手”吗?

因为坛子里有一种说法,锤子机对入门帮助不大,和进一步的6通啊无副翼啊手感相差太多,而且交替着玩还会“坏手”。。所以想问问有直接经验的LZ。。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LZ,这个“菠萝”牌1818电机学名叫什么?淘宝上还有得卖吗?怎样才搜得到?

另求问,LZ已经飞 ...

   1:“菠萝”牌是我起的名字,呵呵,你上淘宝搜1818无刷马达就可以找到.
   2:我有V3小拉吗,020大拉吗,SKYA250,400级别的有副翼和无副翼,亚托450-V2有副翼,飞越450无副翼,直到现在开始折腾单桨"锤子"机,我没觉得什么手法有什么不一样,有的感觉就是各有各的味道,想玩那个哪个就玩那个,随心所欲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1:“菠萝”牌是我起的名字,呵呵,你上淘宝搜1818无刷马达就可以找到.
   2:我有V3小拉吗,020大拉吗, ...

赞同!毕竟多数人是以娱乐休闲为主……玩得开心就好!另外找的也是那个“条件反射”的感觉,靠感觉飞就轻松了。

楼主:
   哈哈,今天改ESKY-016单桨锤子机基本成功,也就是尾皮传的锤子机,尺寸比F45小了大约10CM左右,旋头就是用的F45旋头改的,改这个F45旋头真是要费点功夫,它的主轴是6MM的,016和主流450一样,都是5MM的,没有工具和设备真是不容易改.现在飞行状态还不是很好,还需要进一步调试和完善结构上的改装,相信能调试到很好的状态.这样我就有了ESKY-016的"三剑客"了,也就是有副翼---无副翼----尾皮传锤子,三款飞起来有不同手感和乐趣.
   等全面完工后另外发帖介绍.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哈哈,今天改ESKY-016单桨锤子机基本成功,也就是尾皮传的锤子机,尺寸比F45小了大约10CM左右,旋头就是用的 ...

我也曾经打算用皮传直驱的esky King3改丘V3的四通旋头,后来发现King3空机的尾巴太重了,算了下要3s 1800mah的电池才能压平,这样整体就太重了,改出来旋翼头的工作转速和King3原机有的比,不休闲了。你用F45这种头速巨慢的旋头改,尾桨的速度上不去吧?如何解决锁尾问题?

网友:
感谢LZ和jean兄解答!帮LZ顶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曾经打算用皮传直驱的esky King3改丘V3的四通旋头,后来发现King3空机的尾巴太重了,算了下要3s 1800 ...

  016改单桨已经基本成功

初步试飞也基本成功,等细调满意后再发视频
016本来用的就是3S电,现在只改了旋头,对重心没感到有什么影响
锁尾用的只是原来用的低档0704B陀螺,没什么大的问题
"尾桨的速度上不去吧?: 这个问题我解决的办法是改用450的尾桨,基本能满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