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设备连接问题~谢谢各位了~

楼主(2013-01-30):
NAZA  天7控  小斯机架  我想问问  两个云台用的陀螺仪的那一颗信号线该接在哪?谁能给个明白啊~

网友A:
感度线接接收机上,用控调感度,两个陀螺仪接飞控上的两个云台通道.

网友:
没用过,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度线接接收机上,用控调感度,两个陀螺仪接飞控上的两个云台通道.

我天七控。。接哪个通道比较好呢?还有固定翼模式怎么调整感度啊·?

网友:
天7没用过,接到陀螺仪感度通道即可,具体参考天7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