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啊 ! T8FG 改433 增程遇到问题!!

楼主(2013-01-30):
   给 朋友改过  2.4G  10C   很简单 价格 转接板  引出 PPM线 就 OK    ,      试过效果还行  就 想给   自己的  T8FG 改下。    因为  T8FG  本身电压  不够        要外部供电    本来 想着 很简单    加快电视  就成       但   试了多次 发先不行!   感觉应该是     内部PPM信号   跟 电压 的 缘故!11求 求前辈    指点迷津!!感激不尽!!

楼主:
沙发  在线等啊

网友:
你把接地跟PPM信号引出来接到发射模块上,在外接个12V电源给发射模块供电不行吗?

网友:
你遥控要切换到PPM模式!另外信号跟电压没什么关系啊,怎么不行那

网友:
遥控那里也要接个地吧........看你好像只接了PPM....

网友:
~问题完全没有说清楚,怎么个不行?

网友A:
需要共地!

网友:
把8fg的GND接地一起给模块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我再试下

楼主:
共用地线了      有 信号   但  一直跳舵,,,,郁闷 啊  求解!!!!!!!!!

网友:
楼主的中文让我费了好大劲才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共地!

怎么个共地法,求详解,谢谢了

网友:
哥们 你的T8FG  加 433  搞定了吗  我也筹划这事情?

网友:
引用 楼主:
共用地线了      有 信号   但  一直跳舵,,,,郁闷 啊  求解!!!!!!!!!

你用的什么牌子的舵机,银燕吗?换吧,你说的抖舵是在什么时候,关控时候还是接上就抖

网友:
这个PPM的问题,很多433都有这个问题,T8FG输出14通道时PPM波形变很诡异

网友:
楼主成功了没有 给个教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