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问题

楼主(2013-01-30):
迈通3:1铜波的电机和恒龙380电机哪个扭力大?

网友:
带减速组啊呵呵。。。

网友A:
迈通3:1铜波的电机扭力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迈通3:1铜波的电机扭力大。

多谢,这个电机和395电机比那个扭力更大些

网友:
迈通的铜波箱是通过较大的减速比来增加扭力的,电机本身的扭力不一定就比恒龙的380大多少

网友:
单是对比电机的话,当然395的扭力大

网友:
3:1铜波的电机和HL的原装电机几乎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