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的主轴是否只弯一点点,机机就没法飞行了?(已找到原因,故障排除,并非主轴弯曲

楼主(2013-01-30):
今天早上没事,拿出配件修理多日前炸掉的九鹰106A。所有炸坏的配件统统换掉,只有一根外轴没换。因为当时没发现弯了,所以没买。装好、插好,通电测试,机机疯狂自旋乱抖。拿起来细细审察,外轴确实有一点点弯曲,就这一点点弯曲就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么?

网友A:
回答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答正确

再买一根外轴试试,真的很难发现啊

网友:
玩LAMA的时候发现配件比450还贵……

网友B:
RE: LAMA的主轴是否只弯一点点,机机就没法飞行了?

能飞,只是振动大些.

网友:
玩车床的都懂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飞,只是振动大些.

我的不仅震动大,还疯狂自旋,这根主轴弯曲有关系么?

网友:
你说的自旋不知是指打转还是“刷锅”?如是前者,说明你LAMA的其中一个电机挂了,换了就好;如是后者,可往上桨桨夹横轴里滴些液态润湿油(食用油也可以),球头与扣之间也滴些,这样一般会好。当然,轴不直是至命的,首先要尽可能敲直。如还搞不定,就只有将上桨主旋头总成全套换了。

楼主:
今天外轴到了,赶紧换上。通电测试,还是抖动自旋,郁闷!怀疑不是主轴的问题,拔掉九鹰的四合一接收,换上另外一个LAMA环奇852

的四合一接收,如果可以正常飞行就表明是陀螺仪的问题,但是装上之后升降舵不合适,推油门还是抖。

无奈,重新换上九鹰的四合一,侥幸通电试飞,竟然好了,稳稳的。看来果然不是主轴弯了的问题,应该就是陀螺仪的原因。

为什么会恢复我不知道,但根据上次修机的经验,我知道调小陀螺仪感度就可以解决自旋抖动的问题。

九鹰106A这个LAMA似乎每次炸鸡后就得调整陀螺仪感度。

网友:
一架拉玛烂在手里了,真想出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外轴到了,赶紧换上。通电测试,还是抖动自旋,郁闷!怀疑不是主轴的问题,拔掉九鹰的四合一接收,换上 ...

九鹰第一代的接收包括260在内,都有质量不稳定、毛病多的问题。我才收到的一个存货的220四合一,用着用着就出现了转向中心点飘移、偶尔自动熄火掉落这样的问题,可见当年九鹰是被骂得很厉害的!现在倒是极大改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九鹰第一代的接收包括260在内,都有质量不稳定、毛病多的问题。我才收到的一个存货的220四合一,用着用着 ...

进口高价模型真的可以做到质量稳定么?那么贵的价格

网友:
进口的质量应该很稳定吧,但也有风险:售后同样是没有的。国产的电子部份也只能相信华科尔、ESKY、九鹰、艾特这几家,我说的是电子部份。

网友:
我也飞过LAMA,你说的LAMA自旋的问题是不是因为外轴的螺丝上得太紧了,然后影响到了内轴的转动?从而飞机打转?

轴很容易弯的,我都换过3根了,不过如果不换也是可以飞的,更加考验技巧哈哈,。。。

    我的LAMA V3,断续的飞了近5年。所用的配件也几乎可以买几架V3啦,电池都用了4、5块(都是在贵官方淘宝上购买的,邮费绝对比配件的费用贵很多。。。)
    去年12月份,也就1、2个月前,我过生日的时候,在贵淘宝官网上购买了三剑客
    KOB飞行感觉特别好,感觉比LAMA V3还要平稳,也许是因为V3的配件更换过太多次的原因吧。。。
    KOB已掌握3面悬停及简单航线。终于准备进入单桨电直了。
    HONEY BEE按照说明书组装好,并安装了乒乓球训练架,进行试飞,感觉跟KOB区别很大,一直没有飞起来,一直都在地面做准备练习,(对尾)。

可是突然有一天,(飞HONEY BEE不超过5次,也绝对没有离开地面超过30CM),突然(绝对是突然,在地面上,还没飞起来,突然不转了)4合1的接受器没有反应,(绝对没有摔、进水或其他不正常反应,而且全部是在室内进行的试飞。)表现的症状为:红绿灯不停的交替闪烁。
    拔下电池后,重新插上去,同样表现:先是红灯闪3下,然后红绿灯交替,不停交替。
    我上网搜索很久,找不到解答,是不是丢了频,我的三剑客是2.4G的版本。我先开发射器,后接的电池,试了很多次,都不行,然后又按了按个清频的按钮,也不行。

请帮帮我吧,刚刚学习飞单桨,还没上天呢,就出现这样的问题,,,,希望各位大虾能给我帮助,谢谢了啊!

(我是新人发不了帖。。。。。请有权限的帮我转帖一下)

楼主:
估计是电路板哪里有虚焊,这个问题建议返厂维修,自己不懂得花很难找到虚焊的位置。没炸鸡也会有虚焊,这防不胜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