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cp高手进来看看出了神马问题

楼主(2013-01-30):
换了三个舵机后,没有仔细调整螺距就起飞了,现在起飞时油门在75%左右,转速较高,航线中整个机身以10Hz左右的频率左前到右后轻微波动,这是肿么了?

楼主:
高手在哪里?

网友A:
楼下 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下 回答。

网友:
1.主轴 中联 横轴是不是直的,有没有双桨
2.球头 轴承有没有虚位很大,横轴胶圈有没有磨损
3.大齿有没有崩齿
4.尾管、机身主体是不是炸软了
5.陀螺仪工作是否正常
6、楼下补充

网友B:
换了舵机,中立点位置和以前不同,十字盘不平了,先在中点调平,然后调整螺距。

网友B:
引用 楼主:
高手在哪里?

在…华科尔兽后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