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砖引玉】mwc用于闭环云台(5楼有改进版代码)

楼主(2013-01-30):
效果一般,由于原始代码中云台的控制只有比例参数可调 TILT_PITCH_PROP   TILT_ROLL_PROP
缺少I导致了残差,缺少D的阻尼导致反应速度不能太快(会震荡),所以最终效果很一般
喜欢折腾的模友可以试试
只需在config.h中改这几项:
#define GIMBAL //使用云台模式,只需接A0 A1至云台舵机 接收机都可不接
#define TILT_PITCH_PROP   25   //Pitch感度
#define TILT_ROLL_PROP    15   //roll感度
#ifdef GIMBAL
    servo[0] = constrain(TILT_PITCH_MIDDLE + TILT_PITCH_PROP * angle[PITCH] /16 + rcCommand[PITCH], TILT_PITCH_MIN, TILT_PITCH_MAX);
    servo[1] = constrain(TILT_ROLL_MIDDLE + TILT_ROLL_PROP   * angle[ROLL]  /16 + rcCommand[ROLL], TILT_ROLL_MIN, TILT_ROLL_MAX);

网友:
谢谢楼主,最近正在为这个头痛

楼主:
加入了PID控制

修改了下代码,加入云台pid调节功能。在调参软件里直接调LEVEL的pid即可,舵机反应速度大大加快,残差也小了很多很多

代码变动如下
  #ifdef GIMBAL
    servo[0] = constrain(TILT_PITCH_MIDDLE + axisPID[PITCH], TILT_PITCH_MIN, TILT_PITCH_MAX);
    servo[1] = constrain(TILT_ROLL_MIDDLE + axisPID[ROLL], TILT_ROLL_MIN, TILT_ROLL_MAX);

网友A:
按照楼主的代码修改了。两个数字舵机抖动厉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不是代修改的问题?请楼主发个修改代码的详细步骤。

网友A:
求教楼主用云台模式需要解锁吗?还是只是上电就能用?自检能通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教楼主用云台模式需要解锁吗?还是只是上电就能用?自检能通过吗?

不用解锁 上电即可 这是mwc的云台模式 不是飞控模式 所以没有解锁 不用接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楼主的代码修改了。两个数字舵机抖动厉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不是代修改的问题?请楼主发个修改代码 ...

我用的415 没抖 具体步骤忘得差不多了 等有空再加个无刷驱动,用舵机精度速度都不行

网友A:
舵机用原厂9257能达到接近无刷效果

网友A:
这个算法能驱动360度舵机吗?

网友:
用了楼主的代码,不能自动回中

网友(2013-03-22):
很好的东西,支持下。

网友(2013-07-05):
好的东西.可是想问楼主!

这样的话.接口是要接1和2以外.

这MWC要接的必需是数字舵机还是可以接无刷云台

它的输出是三相的还是别的?

网友(2013-09-06):
楼主,,我的云台有效果,但云台的中立点是怎么确定的呢

网友:
没改代码时云台反应是对的,就是不水平,改了后两个舵机不停的转来转去,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