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LINK WR703N 退休,iPhone 控制的MultWii武装3DR Radio,附 iPhone 屏幕录像

楼主(2013-01-30):
发射塔特写:蓝牙和iPhone连接,然后和3DR Radio交换数据。

传感器全家福:

屏幕截图:

在地上晃了晃,没起飞
v.youku.com/v_show/id_XNTA4OTUzNDc2.html

网友:
大神出没,坐个沙发,去拿瓜子,等视频。

网友:
另外,最后那个屏幕截图,图挂了。。

网友A:
此贴必火。占位。

网友:
软件叫什么名字??

网友:
顶啊,我才刚用上703!

网友:
强帖留名,顺便问楼主用的软件叫什么名字?

网友:
买个专用的无线视频发射器最好了

网友B:
看来你的3DR Radio发射器,发现跟淘宝上卖的不一样;
淘宝上的发射器都是USB接口的,我想它是用来在电脑上用的,而你把它改成了蓝牙接口;

3DR Radio的发生器是不是只是发送ASCII数据,而接收机把它解码成4个通道的数据? 4个通道够用?

从视频中的app界面中看,有飞行器的姿态和高度、电池信息,说明3DR Radio是双向通信的,对吗?
另外,有点不明白3DR Radio发送的数据格式是如何的呢 谁定的?如何用在MWC上呢,修改MWC?

开发了几款app,但都没用到过蓝牙,对这也很感谢兴趣,你能指点下不?

网友C(2013-06-17):
引用 网友B:
看来你的3DR Radio发射器,发现跟淘宝上卖的不一样;
淘宝上的发射器都是USB接口的,我想它是用来在电脑上 ...

淘宝上有一家是在卖这样的433的,你可以再搜下
应该是直接像蓝牙那样TX RX一接就行,然后就像蓝牙一样用了

网友(2013-09-10):
引用 网友C:
淘宝上有一家是在卖这样的433的,你可以再搜下
应该是直接像蓝牙那样TX RX一接就行,然后就像蓝牙一样用 ...

既然LZ说了是3DR RADIO,应该没错。可能要刷固件吧,我正在爬老外论坛。求解决

网友:
搞好了。修改波特率和串口一样就行了,USB端引出TX RX脚就好了

网友:
mwc的可以接嘛 想知道这个苹果的 mwc咋接蓝牙 软件哪里下载啊

网友(2013-12-21):
引用 网友B:
看来你的3DR Radio发射器,发现跟淘宝上卖的不一样;
淘宝上的发射器都是USB接口的,我想它是用来在电脑上 ...

买两个连飞控大那种模块,其中一个连蓝牙串口模块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