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履带?

楼主(2013-01-30):
请教各位老鸟,金属履带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
铅锌合金的低温材料,都是一种心理安慰,本身就是塑料模型,换了这儿,那不行,换了那,这儿又不行了,就是自己折腾自己,加重玩具本身的负担,心情件而已,单就强度来说尼龙的足可以了。

当然有自己加工的重金属的另当别论,车体所有通通通金属的才安心

楼主:
嗯心情件?

网友A:
现在我又发现一个问题了!
履带的梢子生锈!把履带给撑烂了!
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我又发现一个问题了!
履带的梢子生锈!把履带给撑烂了!
擦!

所以说是一连串的问题

网友:
金属履带的优点要越野才能体现,可以增强坦克的重压感,如果只是在家里和平地上玩玩的话塑料履带足以

网友:
结实,耐久,方便

网友:
最重要是金属感。。。就这个感觉就值得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说是一连串的问题

上次买的新加坡的金属履带(买回来就断了十几节那个),拿在手上滚动履带发现阻力异常的小,比塑料的履带阻力小得多.........这估计是一个小优点吧

网友:
同意 8楼的观点

网友:
金属履带也就是个质感,不会提高越野能力,

网友:
同意8楼的观点。金属履带下垂的那种质感是塑料无法比拟的,当然了,也耐用,起码我的虎的锌合金履带,操了5年了,没坏过,估计车坏了履带也不会坏。

网友:
就好比真人和假人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我又发现一个问题了!
履带的梢子生锈!把履带给撑烂了!
擦!

换不锈钢丝。。。。。。。。。。

网友(2013-03-31):
好手艺啊。

网友:
做工精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