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田宫虎1 电调 和 天地飞6二代的问题

楼主(2013-01-30):
如题,去年入的田宫虎1 年底没事儿想装上, 底盘装好之后 用 天地飞6 二代 和原装接收机(配的vb的5000mh 7.2v电池),接上之后 田宫的那个DMD T-03 两个指示灯 橙色一直同步闪烁 T03上面 突出来的小模块(估计是电阻)里面一列最底下的一个 特别烫手,遥控没反应。不知道是啥情况。我按照田宫说明书后面的故障指示查了一下,两个橙色灯一起闪烁的故障原因应该有三种:1、控没电;2、接收机没接好;3、接收机故障。
我简单实验了一下,如果不接 接收机 把 T-03和 其他组件连接好 指示灯的状态也是两个橙色一起闪烁 ,但是 T-03本身不热;另外 电调节点进行对码设置,按住接收机上的set键 接收机指示灯没任何反应,按道理 接收机接电后(T-03上1通道接到 接收机3通道即油门通道上)进行对码操作的话 接收机 应该有黄色指示灯闪烁或长亮的显示;控本身可进行各种设置且表面没有任何损伤,估计控本身出故障的可能性不大,因此判断是接收机出了问题。
不知道是否应该是这样,请各位前辈给拿拿龙。

楼主:
自己顶 一下, 同时我想问问 各位田宫控的前辈, 田宫这个 控制单元 dmd T-03 有损坏的可能么? 才用了几分钟啊 为什么其中一个抗阻会这么烫手呢 ,你们的正常使用的时候 会很烫手么?

网友A:
我也在找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找这个问题

老兄,你得dmd t-03也是这个问题么?

网友:
虎一要2个电池或者一个电池分2个接口,分别给电调和声组供电,楼主是否都接上?

网友B(2013-04-11):
建议版主把楼上这厮给“蔽”了!讨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建议版主把楼上这厮给“蔽”了!讨厌!

替金属兄说一句,他针对的是那个quyang,满屏顶帖的,确实讨厌,现帖子已删,楼上的别误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替金属兄说一句,他针对的是那个quyang,满屏顶帖的,确实讨厌,现帖子已删,楼上的别误会

呵呵,谢谢老弟帮我解释!LS别误会!我是说苍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