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漂移的同志有没有试过把飞控与机架校准平行?

楼主(2013-01-30):
          今天用平衡珠测了下发现原来飞控与机架不是平行的,多少有些偏差,即刻校准好,由于天黑了就明天再测试了,看看对漂移有无改善。

      我的理解是:飞控与机身不平是一定有不好的地方,但是不是NAZ容易漂移的原因暂时不知,也希望大疆技术员能给广大玩家一个解答。比如下图中机身纵向不平,起飞后飞控努力使自身水平,但这时候飞控水平则机身是不平的,会做出俯仰动作,导致飞机会前进或后退。同理如果横向不平,则机身会做出横滚动作导致向左或右移动。在这种情况下当飞机是姿态模式时会出现漂移,当设备有GPS的情况下飞控根据GPS数据变化会不断修正姿态使其尽可能定点悬停,但这是飞控作用的结果,并不是最佳的飞行状态。理想状态应该是飞控与机身平行,在没有风的情况下(理想状况,实际不可能)悬停漂移很小。

XA650扩展750MM轴距试飞:http://5imx.3vwed.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5951&extra=page%3D1

这张图可以看到飞控纵向与机架不是平行的。

横向的还好

由于脚架比较软,放在地面上机身通常都不是水平的,看平衡珠的时候不一定要校准的很水平,但是机身和飞控必须刻度是一致。

XA650安装飞控的板上有4颗螺丝,我是通过螺丝旋入的深浅来调节飞控的平行的。

网友:
跟这个有关系? 我XA650 NAZA+GPS 都不会漂移

网友:
等待测试水平飞控的影响

网友:
越玩越细致了!

网友:
哇,那么精准?

网友:
打算入手naza的学习了

网友A:
我觉得和这没关系,机架和飞控只要不是偏的用肉眼看出来就行,因为你根本无法达到完全的平衡,首先你敢保证地面是绝对水平的吗?然后平衡柱是完全水平的吗?这些都是相对的,我觉得 只要飞控和电机板是相对水平的就行了架子无所谓。

网友:
如果要这么说其实和桨平面平行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
有关系的 我试过

网友:
你每次起飞都校一次水平?不累啊?不可能做到完全的水平的,差不多就行了,起飞不水平确实会影响悬停稳定,所以起飞尽量找平整的地面起飞比较好

网友B:
我的Naza粘在机身上是前面粘2层双面胶,后面粘1层双面胶来解决姿态模式前跑的问题的。平衡珠的确没用的原因是,Naza的外壳水平了还真不一定代表Naza内部的水平仪就是水平的。我之前和你的纠结一样,调到几个水平珠完全水平后,姿态模式松手还是朝前跑。我还曾经把机头和机尾颠倒也未果。
最后我在Naza前面多垫一层双面胶后,现在基本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Naza粘在机身上是前面粘2层双面胶,后面粘1层双面胶来解决姿态模式前跑的问题的。平衡珠的确没用的原因 ...

前面??    是上面和下面吗?   NAZA前后都是接线的啊!   请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面??    是上面和下面吗?   NAZA前后都是接线的啊!   请赐教!

目的是让Naza前高后低

网友:
这个关系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Naza粘在机身上是前面粘2层双面胶,后面粘1层双面胶来解决姿态模式前跑的问题的。平衡珠的确没用的原因 ...

不对呀,你让它前高后低了,它会认为自己是往后仰的,更加会前倾来纠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对呀,你让它前高后低了,它会认为自己是往后仰的,更加会前倾来纠正啊

他的意思是,飞控外壳平不等于里面平,已经在校准外壳水平的时候还是有这个现象,所以垫高点,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的意思是,飞控外壳平不等于里面平,已经在校准外壳水平的时候还是有这个现象,所以垫高点,解决了!

楼上的理解能力就是这意思。现在很稳

网友:
有次把电池装歪了结果飞机朝一遍飘...GPS也无法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Naza粘在机身上是前面粘2层双面胶,后面粘1层双面胶来解决姿态模式前跑的问题的。平衡珠的确没用的原因 ...

这是重心不在中点的缘故。

网友:
全都调得那么完美,还需要飞控吗? 哈哈。

网友:
由于螺丝紧固原因机架顶板是不平的,拿掉飞控你测测

网友:
看起来飞控装得不够水平啊~~~~我的现在也向后飘。。。

网友(2013-05-24):
调整一次校正一次指南针,不知道行不

网友:
我的naza也飘,还没解决那,就是往右面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和这没关系,机架和飞控只要不是偏的用肉眼看出来就行,因为你根本无法达到完全的平衡,首先你敢保证 ...

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