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的自旋优化能调整吗?我的装K8的JJ自旋怎么跑的厉害。

楼主(2013-01-30):
买了能升级的K8,替下zyx.锁尾要好些,但自旋差多了,跑的厉害,森马原因?请教了。

网友A:
1、十字盘没有水平。
2、机的重心没有调好。
3、十字盘舵机没有按顺序连接。

网友:
3、十字盘舵机没有按顺序连接。这个说详细点

网友:
如果你的十字盘舵机没有按照vbar的说明去连接,那么他的自旋优化刚好是相反的,所以就会出现自旋跑的厉害了。

网友:
沙发已经说了
十字盘调平~我是边飞边调~在悬停过程中尽量少修正,看机体飘的方向,然后就放长或缩短连杆,如队尾状态下机体向左侧飘移,就放长左侧舵机的连杆,以此类推;
机体重心,就要以主轴为中心,调整电池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十字盘没有水平。
2、机的重心没有调好。
3、十字盘舵机没有按顺序连接。

1、十字盘没有水平。
    十字盘是水平的

2、机的重心没有调好。
    和ZYx时一样啊,没动

3、十字盘舵机没有按顺序连接。
    顺序没错,如果没有按顺序连接舵机动作和修正也不会正确啊

ZYx时自旋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1、十字盘没有水平。
    十字盘是水平的

VBAR的自旋出了名的,应该有地方还没有调好,认真再检查一下吧。

楼主:
奇了怪了,就好像和ZYC时自旋优化反了一样

网友:
尾旋翼跟主旋翼成90度

网友:
确保kbar每一步调试都正确,楼主再仔细查看,我的k8自旋很稳,比zyx好多了,比有副翼差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1、十字盘没有水平。
    十字盘是水平的

网友:
开自动微调修正后会有较大改善。另外注意排震消震。

网友:
老k8的路过  沙发说的回答很对   排除法   不要嫌麻烦   我得J每次调都是机械先过一遍  然后软件调试一遍!

调出来自旋基本不漂的!  十字盘水平 先机械的调整舵机90度  拆掉旋翼头  墩上水平座  软件微调各个舵机参数~

再者检查k8的安装位置是否合适  有无震动  双面胶用硬的~

网友:
K8不行 还是得去买 V8
1分钱1分货
盗版XP   也不行 还是得去买 正版XP
用起来心里舒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十字盘没有水平。
2、机的重心没有调好。
3、十字盘舵机没有按顺序连接。

全面,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