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S模式下飞行器出现侧偏或后退的逃跑现象

楼主(2013-01-30):
去年八月就拥有了NAZA加GPS和F550全套产品,后自己改用和增加了木制机架、恒力电机、碳纤桨及图传等设备。在近半年的飞行当中,始终有一个问题经常出现,就是当切换到GPS模式时,偶尔会出现飞机朝着一个方向逃跑的情况,最近这种情况就更频繁了。我是以FPV方式来飞行的,每当起飞前先确认灯的情况正常后,再以平衡模式起飞,再确认GPS模式下飞机能定点悬停,而后才开始以手动模式驾驶飞机。一般在飞到一公里时,我总会再确认下GPS模式是否稳定,是否可以失控自动回航,而后才继续向远处飞行。前天在雪场进行FPV飞行,起飞时一切正常,飞了一圈后准备下降,一边切入GPS准备定点悬停,而后把视频眼镜摘下来,可是抬头一看飞机没有了,赶紧戴上眼镜,这时已经晚了,飞机的高度太低,又采取了给油而不是切回姿态或手动,结果又炸机了。
今天来到这里,再次请教厂家和各位模友给予指导和解析。
下面这段视频从15分08秒开始至15分18秒止,是手动-姿态-GPS-炸机的全过程。

网友:
还没敢拿四轴来FPV,有NAZA,还没用GPS,陈兄贴子顶一顶!先不让它沉,静候别人解答。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气温的问题,造成的偏差比以前要大,除此之外我也实在想不出是不是其它的问题造成的了。

网友:
飞的真好

网友:
如果用上北斗不知什么效果。

网友:
那个雪景真的不错

网友:
老程又要做新机架了
原因可能是哪吒脚下的那两个风火轮在低温下熄灭了

网友:
估计是老美搞的鬼

网友A:
已发站内信

网友B:
站内信内容请公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发站内信

你好!非常感谢及时回复和解答我提出的问题,并给与升级和安装问题的指导性建议。我会照着方法去做的,如有不明白之处,还望能多多指教。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关心和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站内信内容请公布

呵呵,就是告诉我在哪里下 载升级的软件,把现有的飞控进行升级,查看和调整GPS的参数等。另外,还提出我的GPS放置的位置会有影响的可能。我也在怀疑它放在电池上面会不会是原因呢。谢谢你的参与与关心!

网友C:
一般来说从手动切换 到姿态需要一点的时间,再从姿态切换到GPS模式也需要一点时间。老程老这个时间都是按1-2秒算了。我估计是这个可能。切换 的时间太快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呵呵,就是告诉我在哪里下 载升级的软件,把现有的飞控进行升级,查看和调整GPS的参数等。另外,还提出我 ...

我把GPS 贴在了机架的一个臂上,没用他们那个支架,因为没飞太多次,还没有看出问题,也不知道会不会出现你这样的问题。

网友E:
老程的金源牌木机架性价比确实高,这个GPS的安装方法也完美解决了炸机损坏GPS的问题,唯一让我看着揪心的是那只狗,要是炸机时机头冲向地面,狗不保啊
建议借鉴和风飞翼的狗安装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把GPS 贴在了机架的一个臂上,没用他们那个支架,因为没飞太多次,还没有看出问题,也不知道会不会出现 ...

你贴在机臂上是肯定不行的,因为DJI的GPS模块不同于其它GPS模块,里面是含有指南针的,对磁性东西敏感,机臂上有电机,还有电调的走线,磁场肯定相对大些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贴在机臂上是肯定不行的,因为DJI的GPS模块不同于其它GPS模块,里面是含有指南针的,对磁性东西敏感,机 ...

好吧,直接点醒我!多谢啊

网友F:
白山羊哥啊~~求教,我之前和你出现了一模一样的情况,gps模式下突然快速往一边飞去!炸鸡损失2000+,请问他说了什么啊?gps本身有没有问题啊?只是安装的原因吗?

网友G:
遇到这种情况我一般采取切失控让飞机自动返航的方法,naza还是不错的,就怕经不起吹

网友H:
能告知一下图传的配置和视频眼镜的型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把GPS 贴在了机架的一个臂上,没用他们那个支架,因为没飞太多次,还没有看出问题,也不知道会不会出现 ...

应该不是太好吧,还是远离电机、电池、图传等安全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来说从手动切换 到姿态需要一点的时间,再从姿态切换到GPS模式也需要一点时间。老程老这个时间都是按1- ...

多谢指点,看来我要规规矩矩的操作才好,一切应从安全的角度出发。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程的金源牌木机架性价比确实高,这个GPS的安装方法也完美解决了炸机损坏GPS的问题,唯一让我看着揪心的是 ...

呵呵,好不容易猜到你是谁了,你总换头像一时认不出来了,竟是美女的头像看不过来了。这个木制机架的确可以最大程度的解决果冻问题,从四次的大炸情况来看,除了机架损失外,到现在没有损坏任何设备,包括那个狗,木架的解体缓冲了炸机的冲击力,减少了设备损失,多轴的坠落炸机不像固定翼那样总是头先着地,因此不是那么容易就伤了狗的。    刚刚又做好了一架,身子比过去的更短,抗扭力更强,机臂更粗,在4-5级风中表现比前面的都好。这说明,机身和机臂的牢固性是很重要的,它可以防止共振而使视频容易出现水波纹。它可以在直线70公里高速巡航中,所录的视频基本稳定,很少看到果冻。

   现在是赶紧要把飞控升级了,GPS失控返航的功能要做到万无一失方可远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白山羊哥啊~~求教,我之前和你出现了一模一样的情况,gps模式下突然快速往一边飞去!炸鸡损失2000+,请问 ...

呵呵,什么白山羊啊,充其量是只老山羊而已。厂家告诉我要进行升级,升到3.0版本而后测试GPS的数据是否正常或调试等等,目前我还没有做,今天争取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遇到这种情况我一般采取切失控让飞机自动返航的方法,naza还是不错的,就怕经不起吹

过去我用的也很好,偶尔会出现问题,最近开始频繁了,先升了级再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能告知一下图传的配置和视频眼镜的型号吗?

是5.8G500的图传加三叶、四叶天线,H-OSD固定翼用的,是视尊的视频眼镜。相关细节可从我其他帖子中看到。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4675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1692

网友:
我之前和你出现了一模一样的情况,gps模式下突然快速往一边飞去!炸鸡损失惨重,有好几次这样的情况,最严重一次还直接掉在竹林里,出钱请人找了几天才找回来。 naza的GPS模式 估计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