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 GPS定位 返航怎么启动加设置

楼主(2013-01-30):
插得是2IC口  导航版+XBGPS   开启定位总感觉高度就降低   返航好像没反应   求解

网友A:
你说的是I2C吧..话说忽高忽低是不是开定高了?建议你换最新版本的mwc..不要用2.0或者2.1
新版本的气压定高以及GPS比以前版本的好很多...回家也好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I2C吧..话说忽高忽低是不是开定高了?建议你换最新版本的mwc..不要用2.0或者2.1
新版本的气压定高以 ...

117的GUI 前两项是什么意思?角度 ?天使?我的帖子有个提问的有空你给我说说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17的GUI 前两项是什么意思?角度 ?天使?我的帖子有个提问的有空你给我说说 谢谢

第一个就是平时的自稳,打大舵四轴也不会倾斜太大角度.下面那个你打大舵四轴会跟着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就是平时的自稳,打大舵四轴也不会倾斜太大角度.下面那个你打大舵四轴会跟着变的

就是上面的自稳灵敏度高?下面的自稳灵敏度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就是平时的自稳,打大舵四轴也不会倾斜太大角度.下面那个你打大舵四轴会跟着变的

两个同时打开会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同时打开会怎么样?

下面那个类似打大舵以后会关闭自稳的样子..你两个都打开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C:
Angle: 这个就是以前的自稳模式,角度最大45度
Horizon: 特技模式,位于姿态模式和自稳之间,舵量大的时候关闭自稳,反之

同时开启只能一个有效,哪个呢?不告诉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Angle: 这个就是以前的自稳模式,角度最大45度
Horizon: 特技模式,位于姿态模式和自稳之间,舵量大的时候 ...

同时打开应该是特技吧?先自稳才有特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