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9如何设定负螺距?凤凰模拟器

楼主(2013-01-30):
如题。最近想练习倒飞。可是天9的螺距是从0到100。没有负螺距的啊。所以倒飞可以,但是悬停不行啊。
请教如何设置负螺距啊?我的是凤凰模拟器
油门:最低,最高都是100,中点40,V字形自然弯曲
螺距:,0,50,100,一条直线
问题是没有负螺距的

网友A:
LS两位都纯灌水啊,我LS居然还靠灌水灌倒了少将,哎哎~~

关于LZ的问题,螺距曲线本来就是用百分比表示的,对应到实际旋翼头上的螺距值才是度数。通常情况下,一个校准的旋翼头在螺距曲线50%的时候对应的螺距应该是0°,100%对应最高螺距,比如10°,那么0%对应的自然就是-10°了。

所以按理说你的设置是没有问题的,你在天九里面也设置曲线了么?还是在凤凰里面设的?建议在凤凰里面设置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LS两位都纯灌水啊,我LS居然还靠灌水灌倒了少将,哎哎~~

关于LZ的问题,螺距曲线本来就是用百分比表示的 ...

非常感激,很受用。
我在天9里面设的,选了凤凰里的3D机,可是负螺距那段在倒飞中无法体现。倒飞时,油门往下,飞机仍然往底面窜,就炸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激,很受用。
我在天9里面设的,选了凤凰里的3D机,可是负螺距那段在倒飞中无法体现。倒飞时,油门 ...

试试看在凤凰里设置油门和螺距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看在凤凰里设置油门和螺距曲线。

重新弄过了,莫名其妙的好了,也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反正有负螺距了。可以倒飞。爽玩中。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看在凤凰里设置油门和螺距曲线。

7楼正解!

油门-螺距曲线要在模拟器上面设置,至少凤凰是这样。

网友:
问下3D开关。

网友:
请问,凤凰不能设置直通模式吗

网友:
其实不用这么复杂,凤凰模拟器不用去设控的曲线。只要通道设对了就行。 你要飞3D ,直接键盘按3就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