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跳的正常吗

楼主(2013-01-30):
刚买了个铣床,测了下主轴径向跳动如下。请问正常吗,可以用吗。

网友:
刀柄没装好吧

网友:
你装个合金的加长杆看看最远处挑几格

网友:
单位是丝?

网友:
楼主你的一格是多少?1毫米吗?

网友:
2丝 一般  如果是千分表 自己想

网友A:
这个跳动很正常,看多少钱的机器了

网友:
测量主轴精度主要还是看看锥孔吧,卡上刀测量刀杆这个就和弹簧夹套 螺母的精度有关系了。

网友:
还算可以的。

网友:
正常,用吧。

网友:
看什么价位的东西 要求不要太高了

网友:
能用!把刀杆!重装几次!都这样就由他去了!

网友:
我觉得不太理想了,要想想办法调试一下。因为铣刀的装卡要求是1丝以内才允许工作。

网友:
这样跳 不正常

网友:
把椎头擦干净,换个位置稍微转1/4圈再装上椎头试试,有时多换几个位置后,会得到一个比较精准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