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大神解决螺距问题

楼主(2013-01-30):
      新手刚入的华科尔的super CP  安装完后,出现以下问题, 启动后,主浆旋转,顺时针,风是朝上吹的,遥控器设置完全是按照,说明书上设置,的没什么问题,推油门,斜盘是往上走的,就是螺距问题,飞机起不来,高手说下什么情况,qq793642086

网友:
电机线反了

网友:
电机线没反。。。是顺时针的,。。。正常。。
推油门,斜盘是往上走。。。 。。。 正常。。
遥控设置问题?

网友:
如果按LZ说的情况,应该不会出现不能起飞的情况啊。LZ什么控?华控的话试试其他预设的飞机程序来飞哈。GCP MINI CP  MSTCP都试哈。

网友:
桨夹反了

网友:
控里面,螺距逆反设置

网友A:
汗  眼花以为是逆时针   5楼说对了  大奖夹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汗  眼花以为是逆时针   5楼说对了  大奖夹反了

桨是原本装好的,我也怀疑是不是装反了

网友:
上图最有说服力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是底部大齿轮松动的问题,搞了一下好了机机飞起来了

网友:
你们都错了.楼主桨夹位置反了.

网友:
华科尔的小机貌似螺距向上是负螺距

网友B:
LZ应该是先玩的450再玩的小机。。。。我一开始把螺距给设置成反向了。。怎么也起不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应该是先玩的450再玩的小机。。。。我一开始把螺距给设置成反向了。。怎么也起不来啊。。。

这个小的不好飞,刚起来的时候定不住,起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