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床子的精度和刚度,你认为应该达到多少?

楼主(2013-01-30):
大家玩的机子,有买新的也有买旧的,也有自制的。有些人认为,不经常做东西,精度可以用时间来换。有的人则精度至上,谈多少丝或多少道都不好意思。
但是床子的精度真正能达到多少呢?当然有国家标准,比如《GB/T3933.3-2002升降台铣床检验条件 精度检验》以及《GB/T 17421.1-1998 机床检验通则 第1部分 在无负荷或精加工条件下机床的几何精度》,前者规定了铣床的静态精度,后者提到了精加工条件下。这个精加工量有多少呢,不同的机床不同的零件以及工艺不一样,比如车铣,可能小于0.05mm。这时候的切削力很小,此时机床的精度基本上和静态精度一样。
但是对应的就应该有动态精度。一般大家说机床身板强,刚性好,会有比较好的动态精度。关于动态精度我目前还没有查到相关国家标准。
一般来说数控机床的基础精度较高,但是多数数控机床都是半闭环的,坛子里大家自己改造的多数是步进电机开环的。即使全闭环,也是对于工作台导轨移动的闭环,而对于刀具的实际来说,实际上还是半闭环。
这样,对于机床精度的指标,国家标准中只涉及到静态相对运动精度,不涉及到切削力的作用。因为机床刚度会直接影响该数据,更不要说由于切削力激振下的动态精度了。下面来看一下国家标准中关于机床静刚度的指标:
《GB/T 13574-1992 金属切削机床 静刚度检验规则》描述了检验的基本方法,《JB/T 2800.3-2011 升降台铣床 第3部分:静刚度》则具体描述了升降台铣床应该达到的要求。前者提到检验静刚度时静态加载力为机床设计最大切削力的2/3,而后者则详述了铣床的静刚度标准

从标准中可以看到,普通的250宽度台面的铣床最大切削力8000N,主轴头变形量在0.4mm左右,可以说,重切削下根本没有精度。假设用直径16mm的4刃立铣刀铣钢,切深约1mm,刀具全宽切削,转速600r/min,进给速度为120mm/min。如果此时切削力800N,如果按照线性关系,此时变形量为0.04mm,机床在断续切削力作用下产生激振,表面粗糙度当然就比较差。要想获得更好的精度,切削量就要很小。因此为了获得比较好的精度和表面质量,需要半精加工和精加工。
实际上这还没有考虑刀具的弹性变形,如果刀具变形很大,要想获得更好的加工精度就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成本。为了减少加工时间,提高效率,粗加工大量去除材料需要大的切深,也就需要更大的主轴功率和更好的机床刚度。但是机床刚度有限,同时零件以及装夹的工艺系统的刚度也有限。这也就是高速铣之所以应运而生的原因,靠高速小切削力实现高速铣削,但是对刀具的要求就非常高。无论是精度还是耐磨性,都缺一不可。但是也带来一个问题,高速下机床和刀具更容易振颤,这是因为高频共振所需要输入的能量小的多,从而更容易造成机床位移共振,降低加工质量。
说了这么多,刚度问题怎么解决呢?单从静刚度来看,实际上主要还需要解决接触刚度问题,比如减小滑动间隙,增加接触面的接触率,采用预压的轴承、丝杆、导轨等。当然,合理的结构设计改善应力分布是必须的。机床部件的抗弯能力对刚度的影响最大,所以尽量降低弯矩,提高抗弯截面模量能大大提高刚度。同时适当的阻尼能够降低共振频率,从而消除高阶共振问题。但是机床的阻尼比不可能接近一,质量也不是无限大的,需要仔细的总体设计和装调才能避开常见的激振频率。

网友:
我是来至海外的新手!在这儿向楼主学习了。

网友A:
问个单位换算,一般说的力的单位有N(牛)和kgf(公斤力),是不是按9.8N=1kgf来换算的?

网友:
且以为,刚性 精度都和钱包的厚度成正相关关系。其他更深奥的知识,还需要向楼主学习。

楼主:
近期对某数控机床生产企业使用了3年的重切削机床2000×3000的高架桥式龙门数控铣做了测试,X,Y均移至行程中心位置,Z轴全部伸出(900mm),然后对主轴分别施加X和Y方向的力,测得:
100KGf主轴端部侧面位移0.03mm
200KGf主轴端部侧面位移0.09mm
300KGf主轴端部侧面位移0.12mm

楼主:
该机床X,Y方向导轨采用滚珠线规(南京工艺的),Z轴采用镶钢硬轨,并贴塑。Z轴液压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个单位换算,一般说的力的单位有N(牛)和kgf(公斤力),是不是按9.8N=1kgf来换算的?

粗略计算,为了省事,都是10N=1Kgf。如果精确计算,需要小数点后好几位,不过又不是发射卫星,直接用10还有一定的余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明白您是两手怎么拉的?能示意一下吗?

两手拉轴头,沿Y向或X向,能怎么拉?

网友:
很好的帖子

网友:
关于一个正常男人,一个晚上XXOO,你认为应该多少次?

网友:
给精度党上一课,呵呵

网友:
同意5楼的,精度和刚性和钱包的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