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设备DIY玩家专区
请教个问题,望各位帮忙。

楼主(2013-01-30):
我有个机器 输出220V 控制交流接触器的, 现在那个220V输出有问题,有间断输出,但是交流接触器吸合不上,有动作,咯嗒咯嗒响,不知道是时间太短还是怎么了。 现在我准备用单片机中转一下,请问。 怎样把220V转为5V,不需要整流,只需要提供一个跳变触发单片机中断就行了,要最简单最廉价的电路,用几只电阻分压可行?或者接光耦??求电路和 电阻需要什么样的型号?我有几个817B,从手机
充电器
和一些废弃电路板上拆下的。先谢过。。

网友A:
请提供原电路图,以便提供相关的帮助,光是文字很难理解工作原理。

网友:
你要控制那个220V交流接触器直接接220V电源和开关不就行了。跳变触发单片机中断我不懂。

楼主:
意思就是如何用最简单、廉价的方式把交流220V 转为 交流5V , 工作电流 20ma左右。

网友B:
楼主这个机器输出的是继电器开关信号,电路板输出口一般都会用光电耦合器做隔离,
一般情况下应该是光电耦合器老化或后级的小继电器或可控硅出问题;
最简单的办法是拆机修理;
直接找到电路板的信号输出端子;先检查是不是光耦之前的信号不稳定,再检查光耦的输出信号,如果这两级都没问题,就是后级的小继电器或可控硅故障,更换;
如果是光耦之前的信号不稳定,可以考虑用简单的三极管积分电路处理一下再连接到光耦的输入端子,也可用个单片机处理一下;

网友C:
用容抗的方法可最简单从220v交流转5V交流,要得到20ma的电流,需计算电容量的大小,电容的耐压要在250V以上才行。
切记安全:220v电源的火线和零线的接法一定要对,使用中存在触电的危险。
建议:使用220V转5V的隔离变压器,3W的变压器就可,体积很小的。